[其他] 坛里有修手机的吗?求分析个案例。iPadmini1大电流(已解决)

楼主(2020-05-09):
上电大电流,松香找到二极管发热。二极管负极对地阻值672,正极对地0。红圈旁边三个电容也是对地0。是哪部分问题?顺便看看能不能求图纸。
现在怀疑电容短路,但是没图纸不敢上神器

楼主:
非常感谢2楼大哥,已经修好了!看来低压大电流还是可以的!不会坏机

网友A:
二极管后面电路!没图不知去哪,不知多少电压,你试试0.5v加上正极,烧下,看看哪个电容,整板熏点松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后面电路!没图不知去哪,不知多少电压,你试试0.5v加上正极,烧下,看看哪个电容,整板熏点松香! ...

非常感谢!已经解决了!非常感谢!

网友B:
主供电短路,联系俺维修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供电短路,联系俺维修下

已经修好了,哈哈。不过机器也过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修好了,哈哈。不过机器也过时了

是的,老古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