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米电水壶,一通电家里漏保就跳闸,百思不得其解,特来求助各位老哥

楼主(2020-05-10):
小米电水壶前两天突然一按开关,家里漏保就跳闸,以为是温控器坏了,就直接网上买了个新的温控器回来换。
但是换上之后还是跳,我就拆开来单独测试,
发现,温控只要不用螺丝拧到发热圈上,就不会跳,一拧上去就会跳。
用电笔测试各个部位,也没有漏电的现象。找不到原因。
有没有有经验的老哥说说是啥情况。郁闷死了~~

网友:
用兆欧表逐个测试。温控,发热元件,

网友:
很明显是发热管短路或漏电了。

网友:
发热体漏电了

网友:
跳闸有两种一种是漏电保护器跳,另一种是过流保护跳,要区别对待。漏电保护器跳检查对地电阻,过流保护跳检查线路是否有短路和加热盘是否短路。祝好运!

网友:
小米的任何东西我都不敢买

网友:
用兆欧表测绝缘……

网友:
是不是你的插座有问题啊,一般新的东西不会有问题啊

楼主:
发热管整体全部是密封的,用电笔去测也没有电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热管整体全部是密封的,用电笔去测也没有电呀~

你用电笔修理小米电水壶?那你还是不要修了,找个修电器帮你吧。

网友:
断开加热管的两条线,用万用表测一下加热管对外壳的阻值,要是有数值,哪就是加热管坏了,此壶报废。

网友:
测绝缘如楼上扬师付,个人建议扔了对人最好,

网友:
应该是发热管绝缘不良,造成漏电保护。万用表是测不出来的,要用兆欧表。

网友:
测一下发热管和底板的电阻

网友:
上电就短
万用表或灯泡就搞定,
静心后再细思,
很简单的问题,有时我们老鸟也会吃药

先看清楚漏报是漏电跳还是过流跳,

网友:
还有也许彻底就是插座或者壶上的地线零线接反了。

网友:
发热体漏电可能性最大

网友:
加热盘漏电了,用万用表一端接加热管引脚,另一端接加热盘体,看看电阻是多少,如果有摇表最好了。

网友:
看这个发热体那两个导线,要是没有大功率烙铁,估计断开后不好焊上去吧

网友(2021-05-19):
昨天刚修一个,发热盘对地有2左右压降,一烧水就跳闸,断开底座地线可以正常烧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