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查找奥特朗即热式热水器异响

楼主(2020-05-10):
热水器一直哒哒哒的响,昨晚开关几次水又不响了,拆了流量开关也没看出哪里不对,里面是个磁铁,水流推动后,外面干簧管接通。家里也没漏水。但是让热水器没水流了,就不响了,停声音不是水流量开关就是这个这个下面应该加载热管的接线端子。问题来了。这叫啥??接加热器进水端。

网友A:
没有继电器?会不会是那东西的声音。

奥特朗是大品牌,安全性能没问题吧?

网友B:
热胀冷缩导致的声音,正常。

网友:
感觉热胀冷缩的关系是正解,像空调也经常有这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胀冷缩导致的声音,正常。

水流声的,不是热胀冷缩的,一直在响个不停啊,尴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继电器?会不会是那东西的声音。

奥特朗是大品牌,安全性能没问题吧? ...

继电器没拍,接线的地方就是继电器出线

网友(2020-10-26):
哪里的问题?

网友:
这是固态继电器,或可控硅。
用来控温的,这是高级热水器才有的。

放在进水口是为了芯片散热,也为了热能量空分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