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OPPO充电器AK733JH

楼主(2020-05-10):
捡到一个OPPO手机充电器,型号AK733JH,标示输出5V2A。拆开看看。
电源芯片SC1162K2

从内部做工看,是正品。

测试一下带负载能力。与之作数据对比的充电器是VIVO BK0524。
下表是简单测试的数据:

同样标示5V2A,但AK733JH在电流1.8A时,输出电压只有4.6V,
而BK0524输出电压稳定在5V。AK733JH的测试结果有点出乎意外。

网友A:
运气不错,能捡到非公版封装芯片的正品电源,我以前捡到都是故障电源,拆开后都是RCC单管自激山寨。

网友(2024-02-23):
引用 网友A:
运气不错,能捡到非公版封装芯片的正品电源,我以前捡到都是故障电源,拆开后都是RCC单管自激山寨。 ...

老哥,你觉得这个内部用料头子做工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运气不错,能捡到非公版封装芯片的正品电源,我以前捡到都是故障电源,拆开后都是RCC单管自激山寨。 ...

我前几天也捡了一个这个头子,测试了一下能给我的移动电源满速2a充电,想着拿它来充手机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B:
这个不是正品,次级整流是用二极管,USB中点两脚短路通过电阻接地,只是说做功比较好点的第三方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运气不错,能捡到非公版封装芯片的正品电源,我以前捡到都是故障电源,拆开后都是RCC单管自激山寨。 ...

这个不是正品原装货,只是做工好点的第三方货,如果打的是OPPO原装货,那也就是做功稍好的山寨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正品,次级整流是用二极管,USB中点两脚短路通过电阻接地,只是说做功比较好点的第三方货 ...

可是你仔细看A口做了防尘套,山寨厂会愿意多做这一道工序吗?假设我是做仿品的人我是不会做这一道工序,只把外壳做好就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正品原装货,只是做工好点的第三方货,如果打的是OPPO原装货,那也就是做功稍好的山寨货。 ...

还有,你看变压器用的还是tenpao(惠州天宝)的

网友D:
5V2A都是老款的了,现在新款的都几十瓦甚至一百多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5V2A都是老款的了,现在新款的都几十瓦甚至一百多瓦了。

小功率还有有需求的,我有一款这个,现在拿来给电动牙刷,蓝牙耳机慢速充电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是你仔细看A口做了防尘套,山寨厂会愿意多做这一道工序吗?假设我是做仿品的人我是不会做这一道工序, ...

只能说是外观高仿,你讲的防尘套外面可能能看到,所以他们没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能说是外观高仿,你讲的防尘套外面可能能看到,所以他们没省,

那你觉得这个高仿的头子如果拿来充手机的话,纹波会不会很高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还有,你看变压器用的还是tenpao(惠州天宝)的

OPPO都是私有充电协议,如果用这个充电器给OPPO手机充电,估计电流只能0.5~1A,充电会慢很多。我试过不同品牌的第三方充电器,同一个充电器华为三星可以2A充,OPPO就只有1A,最大到1.5A,换OPPO原装线也一样。换支持OPPO的协议IC就可以到2A。很是恶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OPPO都是私有充电协议,如果用这个充电器给OPPO手机充电,估计电流只能0.5~1A,充电会慢很多。我试过不同 ...

这个头子我家里有一个,是老oppo手机剩下的,今天拿出来测了一下,给我的小米1万充电宝可以5v2a输出,并且电压是5.13V就是说有线损补偿,不知道会不会是高仿的

网友E:
看起来还是不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起来还是不错啊

我现在手头有两个一模一样的这个头子了,一个捡的一个家里翻出来的,过几天拆一个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