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电池

楼主(2020-05-10):
etc上的

似乎也没说不能充电啊

网友:
上面写着呢,锂电。应该是一次性的锂锰电池。

网友:
用在数据保持。

网友A:
小电流 10年 漏液 得这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电流 10年 漏液 得这技术

我看看还有没电压,这玩意没用,对我来说

网友:
一次性锂锰电池,见过PLC里面也有用这种电池的。

网友:
锂-亚硫酰氯电池,最大允许放电电流在mA级,储存寿命超过30年,给uA级负载如存储芯片供电寿命超过10年

网友B:
你最后写了ETC上的,那我就理直气壮的说!!!!   GENVICT这个商标也不是电池的,而是金溢自己的,估计是论坛更换电池的帖子,导致改了电池的外皮,这样你找不到相同的配件。。故意搞的!!!

超级电容(复合脉冲电容),可以充电电压限制,电流很小。

应该是参照HLC-1520仿制的

充电电压3.95
充电电流25mA
容量39-58   3.6V是39   3.9V是58
宽温-40-85

瞬间最大放电电流2A

要的就是他最后这个特性,瞬间提供ETC唤醒交易的能力,以前长效电池全新最大放电电流支持交易,但是后续老化以后,放电电流不够。

网友(2022-05-19):
引用 网友B:
你最后写了ETC上的,那我就理直气壮的说!!!!   GENVICT这个商标也不是电池的,而是金溢自己的,估计是 ...

我都不敢充电怕爆炸,ETC里面有两个电池一个可以充电一个不能充电

网友:
好像电表上的电池!

网友:
想不明白,ETC里面的电池不用充电?能用多久?

网友:
ER14250锂亚电池和SPC1520锂离子电容。
ER14250电池和太阳能板共同给SPC电容充电,由SPC电容放电提供刷卡电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