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 雅阁 YG-D708 电蚊拍

楼主(2020-05-10):
taobao热卖款电蚊拍,面网,由铝打造,质量可以的

必须卸掉所有螺丝才能打开外壳

220V充电头,没有用磁铁试过

焊点

主板

锂电池,没有任何型号

主板厚度

主板

单管自激组成的震荡电路,简单耐用

TL431

阻容降压结构

CBB 薄膜电容

电池焊点

主板正面

主板背面

高手绘制下充电电路原理图呗

网友A:
没有锂电池保护,时间久了直接会把电池充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锂电池保护,时间久了直接会把电池充坏的

仔细看有TL431组成的稳压源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仔细看有TL431组成的稳压源

应该改4056或4057等电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改4056或4057等电路!

阻容降压还用4056?上电时一个冲击就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阻容降压还用4056?上电时一个冲击就毁了

要改就改全套啊!

网友:
都上锂电了居然阻容降压充电!省个4056能减少多少成本?大厂的思想真不懂

网友:
为了安全还是改成4056充电好点

网友:
应买5v充电的,阻容降压危险

网友:
锂电代铅酸蓄电池是进步
阻容降压改成4056/4057充电应该耐用些

网友D:
雅阁 YG 也算是大厂家了,能设计出这样的电路,应该是可行的。
好多人都说要改4056,都看懂厂家设计的电路了吗?我想厂家应该不会为了省五毛钱而采用不可靠的线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雅阁 YG 也算是大厂家了,能设计出这样的电路,应该是可行的。
好多人都说要改4056,都看懂厂家设计的电路 ...

哈哈,不愧是大佬

网友E:
阻容充锂电没问题,TL431把电压稳在4.2V,也不会过充,就是充电电流太小了,充好久都充不满,这个已经是把电容加大到1.5uF了,充电电流100mA左右,要是用以前那种铅酸电池的电蚊拍来改锂电,电容只有680uF,充电电流只有45mA左右,哪得充一天一夜。

网友:
做工算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阻容充锂电没问题,TL431把电压稳在4.2V,也不会过充,就是充电电流太小了,充好久都充不满,这个已经是把 ...

一个晚上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