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联想L193Wide显示器模糊和颜色不准是哪里坏了,求大神看看

楼主(2020-05-10):
有一台联想L193Wide显示器之前维修过,换了驱动板,之后放了很久没用,现在接上电脑发现显示模糊,像素颗粒大,颜色不准,请问这是哪里坏了呢,能显示,没有偏色应该说明显示板和灯管没有坏,
可能是驱动板,排线,电源板坏了吗?求大神帮忙!!!

网友:
显卡有没问题

网友:
非常像是驱动板到屏幕的排线接触不好。。。

楼主:
显卡没问题,用其它显示器正常,有可能是排线接触不好?
换驱动板修好后就一直放着,很久了,有没有可能是潮湿造成的?
开机之后要放多久,那高压电才能放完?

网友:
屏板上的伽马电压有缺失,伽玛电压决定了屏的灰度显示细节,一组10几个电压,有一个缺失就会造成这种效果.

网友:
先驱潮,干燥后再看看。

楼主:
如果是排线接触不好,可以把接口擦干净再接上吗?还是必须更换排线?

网友:
以前碰到过,屏线问题。当时是屏进饮料了,用酒精清洗,吹干后就好了。

网友:
清理一下排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