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请教一下,电池组 不拆解 怎么找出不好的电芯

楼主(2020-05-10):
电动车48V电池组,现在只能跑十公里左右,拆开检查一下哪个电芯不好了想换一下,内阻仪有的,但这么电池都是点焊在一起的,都拆开太麻烦,有不拆开测试的办法吗?

网友A:
不用拆开,直接测量每只电池的内阻就行了。把内阻大的开除出革命队伍。。。。。

网友:
放电,随时监控每组电压,快保护时哪组电压最低,或哪几组电压最低,就那组问题,然后按楼上方法,开除革命联联队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拆开,直接测量每只电池的内阻就行了。把内阻大的开除出革命队伍。。。。。 ...

老大,什么内阻仪器能测并联在一起的单颗电池的内阻啊?

网友:
假如是n并13串的电池
先拆开,对每一串电池单独进行充电,排除单体不均衡的问题
然后找假负载放电,放到保护板保护为止,在保护的一刻,找到电压最低的那串,把这几颗换掉
有放电仪的话更好,每串测一下容量,判断更准确
其实这里内阻仪没啥用,你不想拆成单颗,而且旧电池内阻离散性很大,难以通过内阻反映出容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拆开,直接测量每只电池的内阻就行了。把内阻大的开除出革命队伍。。。。。 ...

48v怎么可能是并联,先找出哪串有问题,然后断开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