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改个万用表充电电池

楼主(2020-05-10):
先上个改过后的整体照片,开孔时大意不怎么好看勿喷接下来看看里面

楼主:
里面的样子

网友A:
开关这里是做什么作用? 最为一个长期使用设备,这个开关的耐久可靠性让人担忧.

网友B:
直接把电池扣线子截掉接5.5的dc母口,然后用路由器电源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把电池扣线子截掉接5.5的dc母口,然后用路由器电源供电。

不能移动了,台表,不过方法还不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直接把电池扣线子截掉接5.5的dc母口,然后用路由器电源供电。

这样还不如搞个tepy-c + 升压板 充电宝供电不是更好?

网友:
弄了个胸牌电池+充电升压一体板,升9v,成本1+3元。

网友:
不如刷一票得四节9V电池,0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这里是做什么作用? 最为一个长期使用设备,这个开关的耐久可靠性让人担忧. ...

因为手头没有别的暂时先对付着用悔改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还不如搞个tepy-c + 升压板 充电宝供电不是更好?

就是升压板啊只不过要是在好好做个固定支架就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这里是做什么作用? 最为一个长期使用设备,这个开关的耐久可靠性让人担忧. ...

开关是用来切断电池供电的,因为升压板耗电关闭后省电些

网友D:
上X宝买9V积层电池得了,5块积层电池才几元钱,非常便宜,不用改直接就用了,一块电池用差不多一年。做升压9v,功耗大,做不好易干扰被维修的电器,比如维修收音机和其它电子设备极易干扰。又不是当年9V积层电池紧缺。数字表原设计是9V积层电池。破坏了表的外观,使用也不方便。

网友:
那种充电风扇输出有9V

楼主:
引用 楼主:
就是升压板啊只不过要是在好好做个固定支架就完美了

是的,工艺不行没耐心,就是用着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这里是做什么作用? 最为一个长期使用设备,这个开关的耐久可靠性让人担忧. ...

可以移动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X宝买9V积层电池得了,5块积层电池才几元钱,非常便宜,不用改直接就用了,一块电池用差不多一年。做升压 ...

这个方便还可以用N年,你觉得那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