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求刷机固件 小霸王R10学习机

楼主(2020-05-10):
孩子用的小霸王R10学习机,系统没有了,无命令!哪位大神给个固件,指点指点

网友:
我还以为是8位的

网友:
小霸王其乐无穷

网友:
拆开,看主控和板号。网上搜索对应的主控固件,或者板号对应的固件及刷机方法。

网友(2020-08-20):
求援厂家撒。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东西,疫情期间充电问题修了三次,历时两个半月,之后换了一个,用几天老问题又来了,将就用着,懒得售后了,今天又彻底充不进电,搜到这里了,改天有空拆开看看,外挂一个充电小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