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老电脑里面的台达电源,个头不大,做功真扎实!

楼主(2020-05-10):
这功率绝对没有虚标,还有很大余量

网友A:
台达电源在笔记本里坏的最多的没有之一。比起光宝来说,差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台达电源在笔记本里坏的最多的没有之一。比起光宝来说,差很多。

......根据我多年统计,智能手机是我身边坏的最多的手机没有之一,比起算盘来说,差很多。

网友A:
某位可以继续跪舔台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台达电源在笔记本里坏的最多的没有之一。比起光宝来说,差很多。

因为国内笔记本电源大部分都是台达代工的,所以你见到坏得最多的是台达没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位可以继续跪舔台达。。。。

台达有什么事件?我发这个帖子,是不是犯了错误??

网友:
引用 楼主:
台达有什么事件?我发这个帖子,是不是犯了错误??

我不是针对你,你可以看一下所有楼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国内笔记本电源大部分都是台达代工的,所以你见到坏得最多的是台达没毛病。 ...

现在大部分是光宝了。特别是以前19V4.74A这款电源,只要是坏的,基本上都是台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位可以继续跪舔台达。。。。

我还以为是台达出了什么政治问题,说台达就是原罪,吓我一跳。楼上的几位朋友也是就事论事在讨论,谁也不会恶意攻击谁,不过有不同意见也是正常现象。
举个例子,很多人都说小米手机好,性价比高。我还是小米的第一代粉丝呢!小米1发布我就抢到号了。也买过两个小米手机,也推荐过身边的朋友买。后来两个手机都坏了,尴尬!然后就不推荐了。但是这仍然不影响小米有一大批粉丝。我现在用华为,觉得很好,但还不是被很多人喷的体无完肤。别人说一个东西再好,或者再差,也都只是概率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还以为是台达出了什么政治问题,说台达就是原罪,吓我一跳。楼上的几位朋友也是就事论事在讨论,谁也不 ...

没有完美的产品,买什么也是个人喜好,互相指责就没什么必要了。小米的手机至少性价比还行,质量只能说中规中矩,系统广告也是被人吐槽,不过充电宝和插排做得还行。华为手机的质量倒是可以,曾经荣耀系列性价比很高,但高端的价格离谱,喷华为的主要不是因为质量问题,而是闪存门,疏油层,屏幕混用等问题,还有余大嘴那种吹上天的恶心形象,至于其它的原因,咱们不敢问也不敢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完美的产品,买什么也是个人喜好,互相指责就没什么必要了。小米的手机至少性价比还行,质量只能说中 ...

我举这个例子也是表达相同的意思,

网友C:
富士通,东芝的适配器坏的很少,jrc 三肯代工的很少见坏的。坏一般也是进水什么的。

网友D:
被动式PFC双绕组工艺比较少见,我以前拆的台式机电源,很多单绕组被动PFC。

楼主:
引用 网友D:
被动式PFC双绕组工艺比较少见,我以前拆的台式机电源,很多单绕组被动PFC。 ...

pfc这个功能,可不可以理解成为国家省电,不为自己省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pfc这个功能,可不可以理解成为国家省电,不为自己省钱?

我也觉得是,好像家里电表不计费无功功率。生产功率大的像机箱电源,服务器电源等可能有墙至标准龟定。像主动PFC自己在家用,故障后去掉没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富士通,东芝的适配器坏的很少,jrc 三肯代工的很少见坏的。坏一般也是进水什么的。 ...

是的,反正笔记本电源台达代工的坏的太多。其它品牌的很少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以为是台达出了什么政治问题,说台达就是原罪,吓我一跳。楼上的几位朋友也是就事论事在讨论,谁也不 ...

我指出的是相同的东西,都是笔记本电源,有些人偷换概念,拿不同时代的东西作对比。所以后来我拿人和树木比年龄让有些人无话可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pfc这个功能,可不可以理解成为国家省电,不为自己省钱?

也不是的,当PC多大时候,哪个功率因素太低电线发热是比较厉害的。
当年在机房,三星的第一代PC-DVR,用的就是无功率因数校正的ATX电源,8台插上插排,功率计算是足够的,但插排的引线就是疯狂发热。
一般来说,超过60--80W的功率,就要引入功率校正了。

这电源,用来拉下集显主板宇视可以发挥余热的,比我现在用的韩国品牌PC-DVR老250W电源强一些

网友:
电源的第一,这款电源我拆过pwm用的3842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反正笔记本电源台达代工的坏的太多。其它品牌的很少坏。

是不是批次设计问题,台达在电源变换器领域技术是数一数二的,是出名的堆料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