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打印机不打印 显示BK

楼主(2020-05-10):
啥意思啊?

网友:
看错打印机,以为是喷墨机,激光机不明白。

网友:
这不是打印机休眠了么。唤醒一下,BK提示黑色墨盒墨量少

楼主:
换了全套,显示未关闭盖子 ,不能用。
换回原装还是显示未关闭盖子。

网友:
黑色墨水少了

网友A:
S1801很坑的一个兄弟给联想代工的打印机。 容量小的很, 加粉清要全清,特别是刮刀,不然打印很淡。 BK提示碳粉量的吧。前盖压下去里面有一个开关,检查一下是不是压头断了

楼主:
修好了  里面夹了一张新墨盒和硒鼓的保护纸

网友(2020-06-10):
引用 网友A:
S1801很坑的一个兄弟给联想代工的打印机。 容量小的很, 加粉清要全清,特别是刮刀,不然打印很淡。 BK提示 ...

就是一低端产品,能用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