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大家帮忙看下,这个IGBT是否为假管

楼主(2020-05-10):
维修美的电磁炉一台,原机IGBT、5uF电容、谐振电容烧毁,更换后正常使用,但客户使用3天后再次烧毁5uF电容器,更换电容后,IGBT再次炸管,型号为H30R1353,某宝买来的全新件,炸管尸|体已去除外部封装,感觉芯片比较小,大家看下是不是真的元件,尺寸请参考刻度尺

另外跟大家请教一个问题,该机症状如下:送修时原机IGBT、5uF电容、谐振电容烧毁,整流桥检查无故障,更换后(维修采用的FGA25N120AND)测试正常使用,但客户使用3天后再次烧毁5uF电容器(据客户反映,电容器损坏时未发出炸响,仅冒烟),再次更换电容,IGBT换用为原机型号H30R1353,开机烧水测试,几秒后炸管烧保险,再次拆机检修,更换回之前维修采用的FGA25N120AND以及H30r1353(弄了两次,都无效),开机后未炸机,但无法加热,一直嘟嘟响,这个是什么情况,欢迎大家讨论,维修电磁炉新手,十分感谢大家的批评指正,谢谢啦
下面上拆机图,机内比较干净,客户保养的应该不错,图中元件是为第二次拿来修时候换过的,原机部件炸的比较惨烈,机器型号:RH2145,美的超薄款电磁灶

第一次爆机时候在机内留下的印子已经擦掉了,这个爆炸痕迹为第二次爆机时候留下来的

网友A:
啥牌子?上几张图。用了几年,内部成色。都会影响判断。无头绪帮顶

网友:
IGBT建议买拆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牌子?上几张图。用了几年,内部成色。都会影响判断。无头绪帮顶

美的电磁炉,超薄款,客户说是2015年购买,使用到2017年,放了两年多,再拿起来用,一开机几秒中就爆炸了,内部成色非常新,无油烟、渣子、昆虫(小强啥的)等异物

网友B:
买拆机镜面的,美的都是英飞凌低激励的管子,用不了仙童的,会炸管,注意要圆坑里有凸出来的小字才是真的,国产的都是垃圾管,会炸的

网友:
芯片底下那块是铜吧?如果是真铜的话,至少不会太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拆机镜面的,美的都是英飞凌低激励的管子,用不了仙童的,会炸管,注意要圆坑里有凸出来的小字才是真的, ...

就是这种管子,不过所谓全新的,上机就爆炸了,FGA25N120AND拆机的反而还坚持了一段时间,买来的管子如下图,看来是假冒的了,嘤嘤嘤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这种管子,不过所谓全新的,上机就爆炸了,FGA25N120AND拆机的反而还坚持了一段时间,买来的管子如下 ...

假货,打磨管,应该是国产的

网友:
百分百假冒,你看原装那管脚的光泽度。

网友C:
维修炸管的电磁炉,在代换IGBT之后,最好把驱动的8050、8550、18V的稳压管也一起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维修炸管的电磁炉,在代换IGBT之后,最好把驱动的8050、8550、18V的稳压管也一起更换。 ...

没必要,我遇见的修好的都没换过驱动

网友D:
你这个管子肯定是假的,真正的IGBT里面是两个管芯,一大一小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管子肯定是假的,真正的IGBT里面是两个管芯,一大一小

一大一小是仙童的,小的是阻尼二极管,英飞凌的都是单管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