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拆个全自动指纹锁锂电池TZ68-B

楼主(2020-05-10):
贴牌全自动指纹锁(三无产品)
买的时候主要看中了面板自动升降功能

稳定用了大概一年(只开了指纹锁功能,语音、红外感应自动上锁什么都没开,实测有点鸡肋、关了也确实省电)

锂电池低电量报警后、充电、红灯转绿灯。装上只显示2格电。。。

又充了一晚上还是一样,拆开测了下一块充满了4.2V,另一块3.2V就没有充进去

实测分开充放2块容量均在4900左右。充满是8.4V

求教这个保护板是直接用5V充7.4V吗!?IC黑片没有字
是不是可以直接用8.4V接输出正负极直接充!?

分开充满后正常使用!

零时电池:备用
2串电池盒+插簧(感觉这个用起来更方便)

网友:
貌似带电感升压的,4.2变8.4?设计奇葩

网友:
这就是电池本身品质不均衡,串联后容易出现这种问题,手上要是有平衡充的话,可以从电池三端接个插座直接用平衡充充电

网友:
引出平衡充接头,一劳永逸

楼主:
看来有空得做个平衡充了,材料都有,之前跟风撸的虾牌手电钻没怎么用电池就废了,就想D个平衡充了,用得少一直没下手,现在有动力了!...

网友(2023-01-12):
请教一下这种锂电池可以不拿下来,直接在锁体里面充电吗,这样是不是相当于充电器既给锁体供电又给电池充电,除了充电速度慢一点,还有啥不良影响吗?

网友:
5V升8V直接充两串的,我原以为是5V输入两节电池并联充,放电时8.4V串联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