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联想E580 这个空余插槽是干什么的

楼主(2020-05-10):
画圈的空余插槽是干什么的

楼主:
内存条也温度高的烫手

网友:
正常正常,空槽不影响就不用管啦

网友:
看位置像指纹识别一类的

网友A:
应该是键盘背光的插槽,做过联想其他型号的笔记本,这个位置是键盘背光,指纹识别排线不在这里

楼主(2021-05-06):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键盘背光的插槽,做过联想其他型号的笔记本,这个位置是键盘背光,指纹识别排线不在这里 ...

E580有配套的背光键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键盘背光的插槽,做过联想其他型号的笔记本,这个位置是键盘背光,指纹识别排线不在这里 ...

我的E580带背光,这里也空着呢,这个在电脑的背面,不可能连接背光

网友B:
楼主这是什么硬盘搞的这么隆重,我上的是三星970pro512,也没装散热片,固态发热不大吧!

网友:
这个主板可能有指点杆的型号

楼主(2021-09-04):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是什么硬盘搞的这么隆重,我上的是三星970pro512,也没装散热片,固态发热不大吧! ...

温度多少度没测过,在阿里巴巴几块钱买的就装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