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创见SM2246EN-4贴NW662求助【新问题:开卡成功重插不识别】

楼主(2020-05-10):
板子是买的网上的创见的那块4贴的板,用3块NW662,贴好后CE乱码,拆掉第3个CE显示正常,只要第4个贴上就出问题,各位知道这块板的帮我看下这CE跳线怎么弄?谢谢

这是我现在的CE跳线

新问题出现了,开卡成功,也显示Pass,然后拔掉USB线重新插上以后不识别硬盘,非得短接以后再重新量产,然后还是不识别,这破板子用的太闹心了。

网友:
这很明显不是跳线的问题嘛

楼主:
R50,R51短接还是这个问题,更换第4片闪存问题依旧,加焊主控问题依旧

楼主:
好了,问题解决了,由于我的懒,没有清理新板上的焊锡,直接贴导致闪存接触不良,拖平了重新来就全部识别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了,问题解决了,由于我的懒,没有清理新板上的焊锡,直接贴导致闪存接触不良,拖平了重新来就全部识别了 ...

这个板子我从来都是重新植锡的,手工焊高温锡,我就怕把板子吹糊了

网友(2020-09-27):
老哥,这个46en四贴662速度多少

网友(2021-02-25):
应该是缺50 51

网友:
楼主能不能提供一下开卡软件链接,我跟你买的一样的主控和闪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