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87优联无线+有线双模键盘

楼主(2020-05-10):
准备做几个87的机械键盘。同时支持有线和优联无线1》k230主控板载  可以选配。不用无线也可以直接用有线。
2》teensy++2.0为有线主控,有线模式可以按键自定义,可以选配。不用有线也可以直接用无线。
3》ikbc c87外壳
4》玻纤或者雾面亚克力定位板,用玻纤定位板可以单色背光,用亚克力定位板可以rgb,但是亚力克板的颜色和底壳黑色有点不配。
5》配列和正常一样,不过右上角三个键改成媒体键,可以自定义
6》tp5400充电芯片,有线无线背光均可用
7》插上数据线自动切换成有线。

8》支持鸡眼和轴座两种热插拔
8》键线分离,typec接口

没有轴和键帽,拿到手插上轴和键帽就能用。

主要功能就这些,大家看看多少价位合适呀
图快画好了。

网友A:
厉害厉害,工作需要,104方便点

网友:
对,需求不同,个人还是喜欢全键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厉害,工作需要,104方便点

也有的。只是图还没画。我买了5个87外壳和5个108外壳。

网友:
厉害厉害,104方便点,加上多媒体键就更好了,尺寸最好是能买到外壳的就完美了

网友:
算下成本,看看和成品的价差,定个合理的价格,估计大家都能接受

网友:
优联的PCB能不能自己DIY,就是不要拆机的K230或K270,直接把优联的模块做到键盘的PCB上,然后刷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