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垃圾桶旁捡个破灯 这控制器能配遥控吗

楼主(2020-05-10):
垃圾桶旁捡个破灯 这控制器能配遥控吗

网友A:
配上了告诉我一下,我上次也捡了个分段开关没遥控器,做工比你的好点,开关电源供电的,其实这个不用遥控也能用的

网友B:
没看到有遥控接收的部分啊,如果支持遥控的话最起码得有个红外接收管之类的东东吧

网友C:
还是全插接的

网友D:
这个绿色的遥控接收模块,要拆卡看背面的晶振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上了告诉我一下,我上次也捡了个分段开关没遥控器,做工比你的好点,开关电源供电的,其实这个不用遥控也 ...

我研究研究 估计直接买个遥控模块把小板换了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到有遥控接收的部分啊,如果支持遥控的话最起码得有个红外接收管之类的东东吧 ...

小绿板子就是遥控小板呀 这个不是红外的 是无线的 估计433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全插接的

这个好处就是维修比较方便

网友E:
没有遥控器时只要通断电源也可以实现分部切换。
我家的这种遥控测了一下控制器本身耗电很大(差不多相当于一个灯泡了),被我取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遥控器时只要通断电源也可以实现分部切换。
我家的这种遥控测了一下控制器本身耗电很大(差不多相当于 ...

听说这种是比较耗电 我也没有测试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没有遥控器时只要通断电源也可以实现分部切换。
我家的这种遥控测了一下控制器本身耗电很大(差不多相当于 ...

就一个阻容降压不可能有灯泡那么大功率,一般顶多1-2W撑死

网友F:
头次见到全部插接,如果能兼容两线电脑风扇等,接头不用在供应那买一堆。

楼主:
刚发现个bug价 四路的才9.9 我还研究这破玩意干啥 1234路全部9.9 貌似清仓处理的 卖家包好用 有需要的速度撸
付製这段话$lpso1Laj8zy$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头次见到全部插接,如果能兼容两线电脑风扇等,接头不用在供应那买一堆。 ...

这个就是普通2p插头 很多地方用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绿色的遥控接收模块,要拆卡看背面的晶振频率。

扔家了 有空研究研究 当个分段开关也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就一个阻容降压不可能有灯泡那么大功率,一般顶多1-2W撑死

电容降压不耗电,那 几个继电器单个或全部动作时线圈电压需要保证一个稳定范围,所以用了2个(或多个)稳压2极管并联稳压,导致了耗电。测了3个遥控盒,电压225v下电流分别是:98毫安、84.6毫安、49.1毫安,大约耗电22.54瓦、19瓦、11.27瓦。
对于遥控关灯的模式,显然全天通电相当于一只长明灯,不仅白白费电还是可怕的着火隐患!只遥控亮灯组数关灯需要断电的模式稍微合理一点,但是遥控亮灯组数多少也没有太大的意义,所以这种粗制滥造的遥控最好用到遥控灯具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容降压不耗电,那 几个继电器单个或全部动作时线圈电压需要保证一个稳定范围,所以用了2个(或多个)稳 ...

解释还挺详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容降压不耗电,那 几个继电器单个或全部动作时线圈电压需要保证一个稳定范围,所以用了2个(或多个)稳 ...

阻容降压直接测电流不准的,你这连无功功率 也算进去了,要用功率计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