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迪] sandisk 15059 怎么搞?

楼主(2020-05-10):
前一段看到IS917闪存里面支持15059的ID,遂搞了几十片。东西到了,一看 我去,厉害了。死活开不了。。。
有没有大神有办法的?
有个三十几片的样子
不知道2246XT支持不?

网友:
好像带锁的,不好搞定

网友A:
闪存ID多少?几十片不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闪存ID多少?几十片不少了。

453EA7927E500E04040404

网友A:
这个有人改过917板子开成功,论坛里找找看。不改就贴安国,读写都没有速度。解锁后453A95937A50查了下闪存不一样,改法应该差不多  [闪迪] 【技术贴】闪迪带锁(1CE)芯片上IS917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人改过917板子开成功,论坛里找找看。不改就贴安国,读写都没有速度。解锁后453A95937A50 ...

准备上2246试一下。
不行的话 就没办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准备上2246试一下。
不行的话 就没办法了。、

没用,试过了,这个闪存我也有。解锁的能上2246.或者照这个试试。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0428

网友B:
15059到底有没有锁哪位大神能不能给个答复

网友(2020-09-30):
引用 网友B:
15059到底有没有锁哪位大神能不能给个答复

安国测试架可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15059到底有没有锁哪位大神能不能给个答复

安国测试架识别16G
按照无奈的短接法可以开出来。
2246有参数可以搞
2246XT有参数也可以搞
可惜我没有。。。。

楼主(2021-02-14):
有现成的不需要改A788=SanDisk,64 Gbit (8K page),Sandisk-64-128GB-1ynm-8die
SanDisk,64 Gbit (8K page),Sandisk-64-128GB-1ynm-8die=45,3E,A7,92,7E,50,2,08,10,0,2040,2048,8,3,12,512,2,8,640,3,84,8F,27,30,1,5F,25,32,0,2,1,52,51,0,A2,0,0,0,0,C0,88,88,88,88,12,26,88,88,66,66,66,66,0,0,〗,,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现成的不需要改A788=SanDisk,64 Gbit (8K page),Sandisk-64-128GB-1ynm-8die
SanDisk,64 Gbit (8K page), ...

老哥这参数是2258吗???

网友(2021-05-24):
引用 楼主:
有现成的不需要改A788=SanDisk,64 Gbit (8K page),Sandisk-64-128GB-1ynm-8die
SanDisk,64 Gbit (8K page), ...

这是带锁解扣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现成的不需要改A788=SanDisk,64 Gbit (8K page),Sandisk-64-128GB-1ynm-8die
SanDisk,64 Gbit (8K page), ...

你能开出来?不是半容还容易掉盘吗?

网友(2021-07-07):
求45,48,99,b3,7a,72  的SM2258XT开卡固件

网友:
被闪迪闪了

网友C(2022-02-09):
A80=Sandisk,256Gbit,SDYNRGCRM-032G(1V8)
Sandisk,256Gbit,SDYNRGCRM-032G(1V8)=45,3C,96,93,7E,50,1,16,1280,04096,0256,02132,02040,02000,02,04,04,2,42,19,0,05,7F,01,0000,A2,00,20,00,00,25,10,00,05,00,03,20,00,00,40,1,0,02,04,06,FF,03,00,3,05,01,02,7F,01,01,00,00,00,00,77,77,66,66,0000,
sm2246xt\FlashDB 文件夹下的flash.set复制上面的信息 用2246TX 主控可以开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A80=Sandisk,256Gbit,SDYNRGCRM-032G(1V8)
Sandisk,256Gbit,SDYNRGCRM-032G(1V8)=45,3C,96,93,7E,50,1,16,1 ...

感谢楼主分享
回头我试一下

网友D:
咸鱼有一个人卖闪迪带锁片的姨妈帖,楼主可以去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咸鱼有一个人卖闪迪带锁片的姨妈帖,楼主可以去找找

那个我试过了
不咋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