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2608分段电源开关的维修求教

楼主(2020-05-10):
一个LED分段控制开关坏了,原IC是JY2608,查可以用TC2608代换,某宝找到一家买2块,代换后继电器L1L2不能转换,只工作在继电器L1,在所有元件都查一遍后怀疑购买的2块TC2608是坏的,在找另一家够买2块TC2608,换上后还是一样故障,这么简单电路真是无语了,就是修不好,难道再次购买的2块也是坏的?

楼主:
话说这几天和后面2位数08芯片干上了,前面修一个电源是RM6208,还好只是整流二极管和保险电阻烧掉,换上就开始工作了。
这个TC2608太奇葩了,所有元件都查一遍就是找不出原因来

网友:
电源问题,查吧

网友:
我认为某个电容变质。

网友:
超过10分钟修不好就应该全面学习了,话说板子上的降压电容哪去了~

网友:
总共就几个元件,不行一个一个测一遍,先排除继电器本身的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通常是阻容降压电容的锅,换了就好了!

网友(2020-10-28):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已排除其它元件的问题,更换多个TC2608都不行,不知什么原因。当然若找到HL2608进行替换,才能真正找到问题所在。

网友:
我也遇到此事。用TC2608替换HL2608后,通电只有2脚低电平,即L1灯亮,切换无效。更换四只TC2608均无改变,所有元件都检测过,没有问题。甚至增大5脚电解电容的容量,保证切换时5脚不失电也无任何效果,不知什么原因。看来只有用HL2608更换后才能最终判断原因所在了。

网友:
貌似你们要的俺都有哟,俺都是随便一拿,

网友(2021-06-15):
我也遇到此事。用TC2608替换HL2608后,通电只有2脚低电平,即L1灯亮,切换无效。更换四只TC2608均无改变,所有元件都检测过,没有问题。甚至增大5脚电解电容的容量,保证切换时5脚不失电也无任何效果,不知什么原因。看来只有用HL2608更换后才能最终判断原因所在了

网友(2022-04-01):
今天遇到类似问题,测了一下cbb电容,容量下降100多nf,标称105,实测8百多nf

网友(2022-06-01):
tc2608可以替换,问题出CLK脚的104电容上

网友(2022-11-01):
本人已替换过104电容,故障依旧。从原理上看,这个电容应该只起高频滤波作用,4脚通过记录断电次数,以控制亮灯状态。

网友:
用JY2608直接代换HL2608成功。看来TC2608与HL2608或JY2608在内部电路中还是有差异的。

网友(2023-02-11):
以前修过两个,都是换了继电器后就好了继电器的问题。

网友A(2023-05-14):
我有个分段开关也是这种故障,每次开关都只有L1点亮。芯片是cl0108,我更换为tc2608。故障依旧。期盼大神指导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分段开关也是这种故障,每次开关都只有L1点亮。芯片是cl0108,我更换为tc2608。故障依旧。期盼大神指 ...

为了修好这个分段开关,在两家店铺分别买了5个,把芯片位置换了个芯片座,测试都不能正常使用。仔细检查电路的确没问题。仍不死心,又在淘宝买了5个,前天收到货逐一测试。终于有一个能正常使用。看来真的是芯片的问题啊。现在的芯片质量让人很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