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折腾自用的老电脑

楼主(2020-05-10):
自用的惠普电脑,原主板在N次黑屏经重组短暂复活后最终彻底不亮了,后面换了一块一模一样的原装主板在服役2年后,以同样的故障,同样被重组短暂复活几次后,彻底拜拜……
今天星期天拆开看看,现在两块主板都可上电,长按电源键也可关机,集显或独显就是不亮屏。只装CPU,不装内存条有内存检测报警音,都装上后开机测量内存电压1.5v,CPU1.2V,PCIE的复位电压3.3v,看视一切正常……
但奇怪的是不插电源插头,测量各电压端口对地电阻时,发现3.3v与5v端口均对地短路……不知这是个什么情况啊
这是原机主板

这是第二块主板,还没拆出来

希望有精通主板维修的大师指点一下

网友A:
太老的有问题维修价格可能不低,不如出掉换好一点的,两块主板如果H61的话可以换一块好的了。775的还是算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老的有问题维修价格可能不低,不如出掉换好一点的,两块主板如果H61的话可以换一块好的了。775的还是算了 ...

应该是H61以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老的有问题维修价格可能不低,不如出掉换好一点的,两块主板如果H61的话可以换一块好的了。775的还是算了 ...

富士康H61板,1155针G2020CPU,不玩游戏,作网页浏览,下载些资料足够了,

网友:
这是H61的主板,我办公室也有好几台惠普用H61主板,最近也先后拜拜了,好像算准了使用时限似的,但最古老的775主板的机子却还能用。

网友B:
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富士康H61板,1155针G2020CPU,不玩游戏,作网页浏览,下载些资料足够了,

主板坏的还可以卖70大洋,2个是140,包邮,但是买个H61或B75差不多也是这个价格吧,换个好的省的折腾了,折腾也是要花钱的不是吗?或者多加120换个I5 岂不是更好点,当然你需要I5才换,我还在用1610呢,一样只看看论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电源试试?

换过了,一样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老的有问题维修价格可能不低,不如出掉换好一点的,两块主板如果H61的话可以换一块好的了。775的还是算了 ...

主板没有北桥,明显115x系列主板啊

网友A:
有没有考虑你的CPU坏了,而不是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考虑你的CPU坏了,而不是主板?

这个真没法判断,没多的U,第一块板坏的时候,就但心是不是U坏了,好在买的板回来一上去就点亮了,而且还用了2年。主要不解的是,测量供电端与地电阻时,3.3V和5V都是短路状,可又可以正常上电

网友:
3.3V,5V供电短路能开机,这个不存在的,看看你主板ATX电源口的1脚位置是不是找错了.
不插内存有报警,一般可视按检不过内存来修,如果有诊断卡
1,换cpu,因为内存控制器在cpu中
2,刷bios
3,摸声卡,网卡,com口,I/O芯片等有无发烫,即周这接口电路引起不过内存.有动手能力可一一拆除排除.
4,特别重要的是,H61主板之前有过spd电压3.3V易出故障的问题,楼主可找DDR3内存槽脚位图测量此3.3V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真没法判断,没多的U,第一块板坏的时候,就但心是不是U坏了,好在买的板回来一上去就点亮了,而且还 ...

买个1610没几个钱试试。

网友C:
3.3V和5V短路跟U没关系,U是12V供电的

网友D:
你这是块杂牌板啊,还阉割了好多供电,那些没原件露出铜色的,主板还是买品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3.3V和5V短路跟U没关系,U是12V供电的

嗯嗯,看了些大师傅们的维修笔记,3.3V和5V对地短路是可开机上电的,短路点的可能性也比较多,从电容、电源芯片、IO芯片、网络芯片、3.3v稳压1117、到南桥。一般是网络芯片嫌疑最大。但没有对应的工具及替换件,折腾也就只能烂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块杂牌板啊,还阉割了好多供电,那些没原件露出铜色的,主板还是买品牌的 ...

杂牌?这是惠普原装机,富士康主板,不过确实空了些元气器件,有些应该是功能性选装件位吧

网友:
有个搞不懂的是,diy的板子,板子做工一般都很缩,高端除外,而品牌机板子做工一般都很棒,但是唯独不给桥ic上散热,就是为了让板子在一定时间之后死掉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坏的还可以卖70大洋,2个是140,包邮,但是买个H61或B75差不多也是这个价格吧,换个好的省的折腾了, ...

哪里收,我有坏主板

网友:
修补了了,就换,不值当,维修价格也不低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