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助下闪迪颗粒跑RDT一直抓不到ECC TH20-50都试过是设置出错了吗

楼主(2020-05-10):
737373

网友A:
颗粒磨烂了吧?看下是哪颗,换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颗粒磨烂了吧?看下是哪颗,换掉吧。

这样啊!两个盘子都这样,rdt都不过能开满容跑过圈后就出现扇区计数了降容跑了就过去

网友B:
你这不是没抓出来,是太多了直接报错(报错后的rdt不会被参考,因此开卡后还是那些坏块),你这盘拆了做U盘吧,都开到50ecc了还那么多坏块,做固态只会很快再次挂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不是没抓出来,是太多了直接报错(报错后的rdt不会被参考,因此开卡后还是那些坏块),你这盘拆了做U盘 ...

谢谢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