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给大家测一下刚入手的方力的512g的硬盘

楼主(2020-05-10):
看着价格还算合适,遂入手2个
这硬盘的贴纸贴反面是怎么个意思?到底给谁看?如果贴到正面是不是更好些?
找出珍藏的防水抗摔一体式硬盘盒,在一起
先跑个圈,速度嘛,还可以吧?
果然是mlc,虽然是al的大s 但也不差
来个鸡血测试,顺便看看4k
最后看看硬盘的基本信息
完结撒花

网友:
只看到方老板家有1t 2258h的了

网友:
SATA的也就这速度了,想快还是要换nvme了

网友:
哪买的?价多少

网友A:
没有说多少大洋啊,360左右吧。

网友B:
看看flash diagnosis 页面情况,闪存行不行一看便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看flash diagnosis 页面情况,闪存行不行一看便知。

啥意思呢,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说多少大洋啊,360左右吧。

288一个啊,这个版面就有广告

网友:
用硬盘盒测试,速度受限啊,这盘能跑1000分的,用硬盘盒只能最高到500分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288一个啊,这个版面就有广告

288还真不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啥意思呢,看不懂,

如果闪存贴之前有做过挑选,通过测试把单DIE坏块过多的闪存剔除,那么这个盘用的时间会长点。没有做过测试的闪存,能用多久看运气。开卡备份块43,这个数在20NM闪存及以前是可以的,但16NM的闪存有点少。镁光英睿达就采取降容保寿命的做法,没有开全容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闪存贴之前有做过挑选,通过测试把单DIE坏块过多的闪存剔除,那么这个盘用的时间会长点。没有做过测 ...

这是我收到的检测图,看着还行,我的坏块比楼主的多点。然后问下这个纯备件(prue spare block)31和运行备件(running spare block)954分别代表的是什么呢?

非硬盘盒桥接的速度

非硬盘盒桥接的速度

RDT信息

RDT信息

网友:
手上至少还有四五个256的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我收到的检测图,看着还行,我的坏块比楼主的多点。然后问下这个纯备件(prue spare block)31和运行 ...

你这组坏块偏多,降容500GB(465GB)才行。RDT ECC TH=20bit明显太宽松,用10bit跑跑看。

网友D:
那还是2258H的全新TLC靠谱一些吧!

网友:
@flkg
性能可以
倒不如58H+全新TL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还是2258H的全新TLC靠谱一些吧!

难道mlc的不好么?我适当仓库用,tlc好像不合适

网友:
感觉还不错哦

网友:
谢谢支持,有什么问题请麻烦直接告诉我,谢谢

网友(2020-08-14):
今天在某鱼上逛到。对比下比较便宜。下单了一块。248心疼2分钟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