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入坑N76E003练习拆焊QFP64芯片失败,焊接 MicroUSB 模块针脚和 1117模块针脚

楼主(2020-05-10):
今天又拿出了这块板子,开始拆 QFP 封装的芯片。

还拿出了放大镜

这个 SSOP  的8脚芯片 仔细看了下

拆焊了几次,上面脏了。
大概辨认出来是 AT1380AP , 一个电源芯片,难怪附近有个 大电感

开始拆这个打磨的 QFP64 芯片,一边有16脚。

堆锡

轮流加热  拆下来了

清理下焊盘

清理芯片管脚

清理干净了焊锡
很不容易,因为有几个管脚 变形了,靠近附近的管脚了,所以 搭锡了。

还是拆的问题,电烙铁用力拔动了,让管脚变形了。

和N76E 003 对比下, SSOP 管脚 距离是0.65mm、
TQFP 管脚 是 0.5 管脚间距更密了。

焊接回去
还是先对好固定一点

固定对边

这边焊锡点多了,拖不干净了。

焊锡拖不干净了。另外2边没有点那么多焊锡,拖干净了,

电烙铁带不走多的焊锡了

失败了,还得多练习啊。

1117 的3.3 模块

Miro USB  模块

发现针脚穿不过去,背面 穿孔 小了。

无奈只有扩孔,一扩孔 背面焊盘就掉了。
只有将针脚焊在板子
下面了。

小蜂鸣器

重新焊了下,然后用热熔胶 填满背面 防拉扯。

下单的 SOP 20的板子,但是给我发的 SOP16的。
N76E003 只有下次再焊接上板了。

网友:
哈哈,这个我估计也弄不好,没试过

网友:
松香多加点就好拖了

网友:
你那个焊锡,年代有点久远啊

网友:
我都是从电容和电阻开始焊起 。。。这种多脚的没弄过

网友:
显微镜搞一个,你就会进入新世界大门。

网友:
qfp的还好,烙铁好一点(比如白光),注意对齐,焊锡也不要太差,多加点助焊剂,耐心拖干净就好了

网友:
风枪+白菜白光电烙铁刀头拖焊+维修佬焊油顺便同家店买点维修佬吸锡带和焊锡,要板子干净还要买点洗板水

网友:
恕我直言,我以为帮帮团都是高手呢?松香水都比纯松香好用,最好用焊油

网友:
温度不够,烙铁反复拖反复拖,松香也变黑了

换更好的工具

网友:
烙铁温度有些不够,焊锡融化不充分,最后的时候把烙铁清理干净,在拖,不行就继续补锡,在拖焊

网友:
手艺不错,膜拜大神,qfp我还不会拆

网友:
试试ptc发热板呀,挺好用的,几块钱包邮,汉这种芯片几秒钟一大板板哦,等牙膏

网友:
拆过一块rct6引脚变形…以至于现在没有铁板烧跟风枪就不拆这玩意儿…

网友:
@玛德陛下 立创5元打点n76e的最小板子吧。转接板也不好用的。10X10可以打12个  1.0厚度直接剪刀剪开。

网友:
焊贴片最好用免清洗焊锡丝。楼主这么多松香,看着都难受。拆贴片最好的办法是用热风枪吹下来,堆锡真的不是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