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童年的回忆~AIWA HS-J470爱华磁带随身听

楼主(2020-05-10):
  某日,在隔壁论坛上看到有出坏的随身听,就当着玩玩的心态,便宜的买下来。这个可是我这种80后的回忆,记得当时读书,有一个这种高档货,那是相当的牛X的,差不多都是班上最靓的仔。这种日货声音真的好,比国产的好得太多了。看做工,估计当年价格不便宜,现在嘛,差不多是电子垃圾了。

正面,大写aiwa

型号:hs-j470

里面是这样的

拆开电路板的镙丝

大电容怀孕啦

本来是拆开换皮带的,但装上去的时候,发现那个排线不好焊,焊多几下,焊盘掉了一点点,后面就放弃了,拆开装不回去。请问各位老铁,像这种只能存5个收音台的,那怎么才能存上第6.7.8呢,我折腾了半天,也没能搞出来。有会的老铁,传一下秘诀呗!?!?

网友A:
我也很喜欢爱华的声音,那时候第一次听立体声,感觉天旋地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很喜欢爱华的声音,那时候第一次听立体声,感觉天旋地转。

是啊,这个声音非常好,跟我用的索尼相比,各有特点,

网友B:
看看T55,和你的基本一样,比470早一代。
三段均衡。
94年时六百多买的T70 与T55相比取消了三段均衡,改成了BBE和DSL, 算是中档机,不超薄。

网友:
想当年的高级货啊,我用的是东芝的,没有你这个这么多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T55,和你的基本一样,比470早一代。
三段均衡。
94年时六百多买的T70 与T55相比取消了三段均衡,改成 ...

我是花了二十块买回来拆的,那个收音存台,要存超过5之后,怎么存6之后呢,我一直折腾不明白

网友C:
我20收了一个故障爱华的超薄卡带机,不懂修理

网友D:
就現在如果有正版好磁帶那音質照樣通殺現在所有手機!

网友:
爱娃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20收了一个故障爱华的超薄卡带机,不懂修理

不修的话,有空拿出来擦擦灰尘,看看也是一种回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現在如果有正版好磁帶那音質照樣通殺現在所有手機!

这么多机子,有得玩呀

网友E:
马宝上有人专修磁带随身听

网友F:
家里还有一台骚尼随身听,2节5号电池的。当年听磁带可费劲了,老担心电池没电,10元一个的松下充电电池充半年不会维护,就不大好用了。电池伤不起。
后来工作到了做演出的企业,有TEAC的三磁头录音机,用二氧化铬带+Dolby C+Hx录音,音质还行,翻录下CD,还行。但还是比不上MD。CD也用,但编辑不大方便,当年刻录机很贵
磁带音质好,就不会各地的演出和电台广泛的换MD做演出广播音源了。MD的音质大概就是320k mp3,就是手机音质。
说CD的音质多神话的多强大的,是没玩过高档的东西。最简单的,DAT的音质,CD就比不过。以前录音棚的数字录音机就是DAT。

就現在如果有正版好磁帶那音質照樣通殺現在所有手機!
---正版磁带还是磁带,光信噪比就是个硬伤。

技术在进步,情怀还是依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家里还有一台骚尼随身听,2节5号电池的。当年听磁带可费劲了,老担心电池没电,10元一个的松下充电电池充半 ...

当年买不起,现在是垃圾价收来玩玩,情怀嘛

楼主:
引用 网友E:
马宝上有人专修磁带随身听

我收回来也是20块,修理费肯定贵,所以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現在如果有正版好磁帶那音質照樣通殺現在所有手機!

沒事幹無聊的時候我就拿出鼓搗鼓搗,磁帶機的低音聲場動態效果非常好,用手機聽無損聲音清晰冰冷也沒隨身聽那味道!花最少的錢最耐玩的事非玩機聽機拆機莫屬!

网友:
读书的时候买第一台磁带随身听,国产的好像40多块钱,那真是电老虎,一对电池听一盘磁带就没电了,后来同学拿了一个松下磁带机,薄薄的,非常漂亮,而且说充一次电能听几十小时,真感染当年日本的科技比我们先进不知道多少年,后来玩CD随身听,再后来MP3,现在退烧了,但是电脑上仍然保存着无损,用DAC加全频音箱听听人声

网友(2020-06-11):
楼主收了这么多机器,爱华音质好听,索尼维修方便

网友:
我记得91年买的时候,8佰多元吧,存台am/fm各只能存5个.这机子电解都应坏了.

网友(2021-02-10):
lz的470已经被人开过包了,原装磁头线到放大器有屏蔽铜箔,还有这个按键是导电胶的,不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