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也看一下我买的夏科32G TF卡

楼主(2020-05-10):
外壳就不拍了,跟其他坛友拆的一样,
卡上面写的是HC1,就是class10,哎,赶紧插读卡器测速。
我用的USB2.0的读卡器(十年前的那种)

实在看不下去了,读15~17MB/s波动,写10~12MB/s波动。

干脆来一把跑圈

速度太慢,不测了!!!直接校验

还送了一个SD卡套,不过我把卡插进去装到我的笔记本上,居然是写保护状态?只能读卡器玩了。

网友A:
我买了七八张,用3.0读卡器跑圈都过了,读70写20

网友:
同翻车,上当了。优惠购里面猫腻还是挺多的。

网友B:
得亏是忍住没撸,这货和那个淘宝客测试天差地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得亏是忍住没撸,这货和那个淘宝客测试天差地别啊!

九块九还要什么自行车?拿来放MP3了

网友:
我的3.0读卡器测试也差不多这个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买了七八张,用3.0读卡器跑圈都过了,读70写20

兄弟你不会是托吧

网友:
我一般先查jd同类平均价格,太低的就不要想了,100%有猫腻

网友C:
class10不就是说10M写的速度吗

网友:
和楼主一样的情况, 去年5元买的几张金弓达倒是能有写15读70的速度

网友:
还好没有买,过一段时间再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C:
class10不就是说10M写的速度吗

哈哈,这个解释也对,不过现在class10的卡一般前面都有个ultra,速度至少20,30

网友:
我也撸了,9.9,昨天到的,没测速度,拷了20几g的电影,显示需要25分钟,后来睡着了,今天早上起来才想起来,打开电脑,已经考好,试着播放,没问题。

网友:
也买了,没细测,直接copy电影进去,15M/S还是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九块九还要什么自行车?拿来放MP3了

我搞了2张,存无损音乐,车上轮换放。反正是超值的很了。

网友:
我的测试速度图。

网友:
要看运气吗?也是9.9元 5月刚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