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外形和德力西kg316t一样的上海旭光时控开关。

楼主(2020-05-10):
外观一模一样,两者价格不一样,
上次买的德力西32元 ,今天到和旭光25元,并且继电器功率更大。

原配有一节5号电池,这东西最恨它漏液。

拆掉3颗螺丝就能取出来了。

好大的一个变压器,和宣传的一样。

30a的继电器 比一般的1a继电器好。

双层板子

主板做过还行。

网友:
10a继电器打成1a了

网友:
电源变压器耐用,怕电池漏液的话,我一般是将电池盖拆了不装,为何不买个带经纬的时控开关呢,设好经度与纬度就不用随季节的变化手动调时间了

网友A:
这壳子除了logo不同,其它几乎一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壳子除了logo不同,其它几乎一样啊

一个模子出来的,德力西是10a继电器,这个是30a的,大不少。

网友B(2020-08-09):
引用 楼主:
一个模子出来的,德力西是10a继电器,这个是30a的,大不少。

现在德力西的也是30A的继电器吧!不过这个继电器30A相当于6000多瓦,不知道里面那个触点是否真的能承受得住。质询了一下售前说超过900瓦就得加个接触器使用,难道是吸合线圈吸合能力不行,大电流吸合不住,有高手说一下是什么回事。

网友(2021-01-01):
引用 网友B:
现在德力西的也是30A的继电器吧!不过这个继电器30A相当于6000多瓦,不知道里面那个触点是否真的能承受得 ...

继电器是分感性和阻性负载,30A阻性负载理论上是6600瓦,一般建议使用4000瓦,感性负载900瓦就是启动电流很大,降低使用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