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优利德UT61E售后归来,趁着售后维修顺便换了积分电容,立竿见影!

楼主(2020-05-10):
61E上个月测高压烧了,发回去售后,一个月寄回来了。能开机,但是没完全修好,一个高速积分电容被热风枪吹跑了。重新焊接后正常。顺便校准了一下,换了积分电容。效果立竿见影!电压档线性提高,电阻档精度提高明显。
测试1-10V电压,电阻为100R  1K  10K  100K标准电阻

网友:
上个月14号返修的61E,还没回来呢,这速度....................

网友:
还好,电容还粘在PCB上,省的查规格了

网友A:
有两个问题:
1、积分电容在那儿买的?两个都要换吗?
2、最后一图贴片电容更换了位置,为什么上图中好像只有半边焊上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两个问题:
1、积分电容在那儿买的?两个都要换吗?
2、最后一图贴片电容更换了位置,为什么上图中好像只 ...

我替楼主答吧:
1.一般只换C5就可以
2.半边是因为被售后吹跑粘边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替楼主答吧:
1.一般只换C5就可以
2.半边是因为被售后吹跑粘边上了

谢谢  替我回答  售后都让我无语了。这肯定是学徒干的

网友:
板子上有现成的孔不错

网友(2020-11-01):
我的上月15寄过去,看来得这个月15号回来了,210e电流档突然就失去功能了,其它档位都正常,都搞不明白,里面线也没断

网友:
能不能发个优利德的地址,我的优利德功率计没反应了 。想咨询下能不能修,听说他家的售后很好。

网友C:
楼主测的电阻是标准电阻么?还是标定的精密电阻?要是像吃的罐头那种样子的标准电阻,就不太对了,这个61e换过电容后电压测试非常好了,电阻测试不应该是这个水准。测标准电阻不太可能超过5个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测的电阻是标准电阻么?还是标定的精密电阻?要是像吃的罐头那种样子的标准电阻,就不太对了,这个61e换 ...

就是2.2K和220R量程差的多,另外一个61E换了当家排阻精度就好很多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就是2.2K和220R量程差的多,另外一个61E换了当家排阻精度就好很多了

220R的量程好像跟排阻没关系,是单独的一个标准贴片电阻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2.2K和220R量程差的多,另外一个61E换了当家排阻精度就好很多了

你测的电阻真值是多少?看起来这表还能再稍微调一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测的电阻真值是多少?看起来这表还能再稍微调一调

电阻四位半整数没问题,晚上我再用新的电阻测一遍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阻四位半整数没问题,晚上我再用新的电阻测一遍

这样的话,建议把2.2kΩ档调一下,不建议调到一字不差,调到0.9996为好,虽然保留一些电阻误差,这样电压各档一致性更好,总的来看得大于失,需要在阻排的1k基准电阻上并联一只1MΩ电阻。
220欧不影响电压档,可以直接调准,在100Ω上并联16kΩ左右的电阻就可以。
并联的电阻精度和温飘对总的温飘和结果影响很小,5%就够用,即使是碳膜也无所谓。
这个修改对于你来说估计易如反掌,另外这个调整做完不用再校表了

楼主:
左边这只旧一些的,换了积分电容,排阻,记得2.2K的基准电阻我并联了电阻校准。
右边这只成色较新的只换过积分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左边这只旧一些的,换了积分电容,排阻,记得2.2K的基准电阻我并联了电阻校准。
右边这只成色较新的只换过 ...

从这个结果看,我觉得2.2kΩ档那个1kΩ基准电阻还得再并上1MΩ。

网友:
引用 楼主:
左边这只旧一些的,换了积分电容,排阻,记得2.2K的基准电阻我并联了电阻校准。
右边这只成色较新的只换过 ...

100Ω基准电阻上并13k(如果真值为100r)或13.3k(真值为99r96) 1%电阻为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左边这只旧一些的,换了积分电容,排阻,记得2.2K的基准电阻我并联了电阻校准。
右边这只成色较新的只换过 ...

老61e的插座换得很漂亮,下面是1pin还是2pin的?如果是2pin的可以改走线以消除接触电阻
补个图,这种

网友(2021-02-08):
楼主电容哪买的,分享个链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