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先锋DC-555Z卡座无法放音

楼主(2020-05-10):
一个先锋DC-555Z卡座,5/1前按放音,无磁带时机器转。放入磁带不转
5/1拆开感觉皮带松,拆开换皮带
第一次换皮带不熟练,换了好久
换好装上试机,发现放音时机器不转了
快进,快退正常
装的时侯哪里有问题了,指高手指点

网友:
要是双卡的话把另一个机芯拆开参考

网友(2025-06-26):
这种情况,是齿轮的对位不正常造成的,最近刚修了先锋DC-555Z 功放卡座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