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各位大神,请教一个奇怪的问题,是不是有的元件有方向性?

楼主(2020-05-10):
家里的一台燃气热水器不打火了,就是通电指示灯亮,但通水后完全没有反映,按理说可能是水流传感器和风压开关的问题居多,就将这两样都代换了,可是还是不行,就想会不会是主板出了问题,打开主板看了半天,也没发现哪里有问题,就想着接电看看,因为拆开了就将主板吊在那里,通水一试可以打火了,以为是哪里接触不良,被我无意中拆的时候碰好了,很高兴的装上主板,可是主板一装上就打不着火,于是又拆下来,但一拆下来吊着就可以打着火,而且只要是主板反向就可以打着火,正着就打不着,请教各位大神,这可能是什么地方出现问题,重点检查哪里,谢谢!

网友:
肯定是接触不良啊

网友:
砂纸打磨端子接触面
不行就检查连接电缆以及主板焊点是否虚焊

网友:
看看吊着的时候哪根线紧,就重点检查那根线,两边接头盒线路中间是否有断点。

网友A:
按这个顺序检查,
板子全面补焊,插接件喷WD40,插接件全部焊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这个顺序检查,
板子全面补焊,插接件喷WD40,插接件全部焊死

谢谢,我试试。

网友:
线接触不良、虚焊,基本就这两样了

楼主:
今天按大家说的,加焊了焊点,接插件喷了WD40,现在彻底打不着火了,就是吊着也打不着了,大家看看是不是不能喷WD40啊,感觉喷的到处是湿的,油油的感觉,会不会影响接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