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跟风撸了个夏科32G的TF卡,怎么和广告的速度差这么多

楼主(2020-05-10):
看到论坛推荐的夏科32G TF卡速度飞快,跟风撸了个,结果到自己手里就飞不起来了。不多说了,上图包装还比较专业

还送了个卡套

3.0的读卡器

刚到手的时候4K没有对齐,开始没注意,测试了一下,结果没想到比对齐后的速度还快,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难道是选择那个1G和3G的区别
没有对齐的结果

对齐的结果

换个软件测试下,和广告差得不是一点两点,

检测下容量,看下是不是扩容的,还好,足量,就看能用多久了。

完。

网友:
我也买 一个,还没测,估计都是前面的好,后面的就不行了

网友:
幸亏我没撸。

网友:
我也撸了,等到货后测评

网友:
这个...哪个...广告害死人

网友:
我之前6块钱的时候撸的速度还行。

网友:
哪里有推荐的,我才高价买了一个64G的,速度还行,读写16M,USB2读卡器下,U3读卡器更快

网友:
那个ID:        huigu__现在只到拆机这里发,因为这里没有其它推广的人发,自然推广的多,天天发

网友:
应该是有几种货,我撸了两张,一张和你的这个速度差不多,另外一张背面有Made in TaiWan字样的速度就很不错。

网友:
我的撸的还行呀

网友:
你这也太慢了吧,怎么比我USB2.0测试的都差。

网友:
我也翻车了。

网友:
RP差了点啊,这速度就是山寨货的速度

网友:
不是扩容的就很给面子了,还要速度,便宜卡写入过10M就很良心了,闪迪以前的红黑MLC卡也就10多M,之前我买的山寨卡一般也就7-8M

网友:
之前只撸过一张,现在进去已经不给下单了,估计每个人只给一次机会。不过这卡也垃圾,不给撸也罢。

网友:
那个软件测试的只是读卡器的主控芯片并不是TF卡的芯片

网友:
卤煮运气不行,我下了2单一单14.9  一单9.9
USB 3.0 读卡器 WIN10 下测试

网友:
别看广告,看疗效

网友:
在哪里下 我下单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