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助各位了,方钢上燕尾钉,求工具

楼主(2020-05-10):
求助各位了,100x100方钢,镀锌管,上燕尾钉,用什么工具,锂电的,大批量上,预算1500左右,小弟先谢过了,

就是这玩意,

补充内容 (2020-5-12 21:58):
认真爬完每一层,谢谢大家,
买了大有5733-Li-20H/N,双5.2电池加闪充,
明天去找找好的燕尾钉,准备干活

网友A:
电动扳手试过,不行。
插电的电钻很容易进。

估计要大功率的锂电钻。电动螺丝刀转速不够。

网友:
都1500了,现场整台发电机也够了吧

网友:
我家安装铝合金的都打到这方管上了就是普通的手电钻,锂电的估计的800-1000W的吧

网友:
普通手电钻毫无压力,带调速的话更理想

网友:
FEIN泛音电动工具 ASCM18QM

网友:
燕尾钉用好一点的, 然后电钻或电批转速高的. 最好能有3000转, 包给力.

网友:
5282裸机+5.2AH电池包+闪充,裸机500左右,电池包300以内,闪充100吧好像是

网友:
锂电电批转速高有劲,大有5282转速2200多或者或者大有5289四速效率更好

网友:
妥妥的大有5289,4500转。

网友:
冲击批 应该能干了这活

网友:
如果是大批量使用,建议使用米沃奇2860电炮吧,基本上都能解决。

网友:
996,2804,2504

网友:
大牌冲击批没问题 多买几个电池

网友:
威克士冲击批292,大有5733H.20,得伟的冲击批887,牧田的153,154,155,170,171,里奇AEG冲击批,不要用电动扳手,多功能头子里面的磁铁容易震碎,大功率电钻由于夹上套筒同心度不佳,不好用,甩头,我用的就是威克士292,上钻尾丝高档那叫个快,就要20伏无刷的,12伏的没劲,16伏的也没劲,用不了几下就没电了,不要买国产牧田款的不要问我为什么,便宜没好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动扳手试过,不行。
插电的电钻很容易进。

电扳手没问题,彩钢板我5282和5733都用过,没问题,我个人更喜欢扳手,也有不习惯的,总是开始锤击就停按开关的,结果就是螺丝不够紧

网友:
推荐你买点好螺丝,大和的螺丝可以的

网友:
冲击批搞不定吗

网友:
我一直用大有5282 比插电好用

网友:
不要用普通电钻,没有打滑,螺丝上紧了,容易把手拧了,威克士冲击批,无刷,就是用4.0大电池,5个厚的槽钢毫无压力,关键钻尾丝要好用,比插电的好用多了,关键不会拧手,工地上钻尾丝以前用插电的,说插电好用,说充电的没劲,用了充电的说充电的比插电的好用,关键不用拉电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