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再次拆机大修调音台,结果一狠心复刻了一块PCB。。。

楼主(2020-05-10):
这是多年前买的二手调音台,以前折腾过一次,换了环牛、电容、全部旋钮电位器、旋钮帽,拆机过程图见本人老站帖子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567219
后来陆续又换了6个6.5输入插座等元件,总之每次tb买零件时看见能给这货换的东西,就顺带捎几个回来。。。

最近,又出幺蛾子了,总感觉一边的喇叭低音不足,一开始怀疑低音喇叭、音响分频器,又怀疑功放、音源,
查了一大圈,最后才发现是台子的问题
左声道的60HZ均衡电位器 接触不良,造成缺失部分低音
这14个均衡电位器是台子为数不多没换过的元件之一了,手感生涩,看样已经不行了,
换吧。。。
拆下来均衡部分的板子(红框部分)

板子三个功能,右上电平表,左上混响控制面板,下面均衡电位器面板

翻过来,拆掉一只电位器,35mm带中点的

tb拍了14个电位器回来

收货之后发现悲剧了,新件引脚的位置,竟然和旧件不一样,怪我没仔细看。。。

这要想装上,要么飞线,要么PCB上钻眼,要么退了重买,然后发现还没买运费险。。。
一咬牙,干脆重新开版吧,
先拆光电位器,如果整版全部重打,超过10x10cm的限制,工程费好几十

所以打算把下面一半切掉,只打下面均衡器部分
测绘,画板
板子兼容两种脚位的电位器,旧件和新件都装的上,让你不兼容
原板子双7段均衡,边上有空位我就画了个双9段的

去某lc5元打样。。。

对一下位置,基本完美复刻

完美复刻

焊接,(左上角那个电位器是旧的,为了展示我的板子可以兼容两种电位器,没有焊上)

由于原板子一分为二,上面的部分板子只剩下两个螺丝位,失去固定,所以外壳上要再打两个孔

上面部分先装上

然后装下半部分的板子

左下角有个外壳接地点,不能忘了

这是上半部分,切割板子的时候担心应力对线路造成暗伤,所以靠近边缘的部分进行了飞线加强

测试OK

这个台子在我手里8年了,在我之前不知道多少年了,这次看样再战8年应该不成问题。。。

网友:
厉害厉害,这么多旋钮乱七八糟的都搞不懂啥作用?每次这些都得调么?

网友:
果然是大动作,折腾出新花样

网友:
一不细心,带来浩大工程,哈哈、只当练习焊接技术了。

网友:
看着这么一大堆旋钮都懵逼了,更别说哪个插哪个了

网友:
这个厉害了。新买的电位器是进口的吗?大工程搞一次不容易配件一定要用好的。

网友:
买的配件都比得上这个台子的价格了

网友:
楼主是个狠人

网友:
很好,给我早扔了!

网友:
公家的?可以花10w修,不能花5w买

网友:
科普一下,这么多旋钮区域。是这么调的,碰到用上,我只会最下面推拉电位器控制音量

网友:
想给满分给不了啊!

网友:
楼主手艺很强大!其实修台子,最好找个底子好点的台子

网友:
木匠家里没好凳子,大师家里都是旧货

网友:
高手,楼主加上这台调音台,就是可以现场把我的破锣嗓门唱歌调成张学友的那种无敌调音。

网友:
工夫下的够深的····

网友:
以前我单位用的专业雅马克,100平方大厅轻松应付,每次只是记住主要的几个旋扭效果,其他都不用动,酒精洗洗可替换。看红白插头,楼主线材省了不小钱。

网友:
你这个牛,没有考虑好些的推子,比如ALPS之流的,比国产杂牌还是耐用的多

网友:
楼主音乐细胞肯定不错   唱首歌听听

网友:
拆到复刻板子,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