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小米小爱mini音箱进入测试模式了怎么退出?

楼主(2020-05-10):
买手机送的,不知道怎么就进入测试模式了…死活退出不了…

网友A:
长按音量+-也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按音量+-也不行吗?

没反应,按播放键跟音量+能听到切换用户就这半句…

网友:
专业为您解忧愁,把音箱寄给我,一了百了,老板您再买个新的。

网友B:
断电再开,直接按配对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断电再开,直接按配对模式?

没有用,断电再开还是测试模式,提示音“测试开始”…亮绿灯

网友C:
哪个按键卡住了进了某种模式吧,相当于按着某键不放然后通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个按键卡住了进了某种模式吧,相当于按着某键不放然后通电。

没有按键卡住…就是进入测试模式了

网友:
只能音箱都是扯淡,只能联网指定客户端,垃圾连蓝牙也不能正常使用

网友D(2024-06-21):
引用 楼主:
没有按键卡住…就是进入测试模式了

请问您的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您的问题解决了吗?

解决个毛线……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