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小新700-151sk更换ax200网卡

楼主(2020-05-10):
手头的本子是小新700-151sk,15年底出的了,i5-6300hq的版本,来的时候是4g内存,三星pm951 nvme 128g+西数500g hdd,原装网卡是intel AC3165,11ac只有433m,后来自己加了4g内存到8g,hdd也换了个建兴S920(cv3)512的,这次看见充电头网发车就手痒痒入了很火的ax200,到手66元,虽然手头还没有wifi6的路由器,主路由是newifi2 刷潘多拉,就不测速了,纯纪念一下
开箱

正面

正面

正面

背面

背面

背面

机器网卡位置

新旧网卡对比

新旧网卡对比

新旧网卡对比

好了换上去后忘记拍照了
然后开机,设备管理器可以认到但是没有驱动,插网线自动搜索驱动安装好驱动,就可以了,原先的wifi配置没了需要重新输密码

设备管理器

设备管理器

安装完驱动的样子

握手速率

握手速率

路由器旁握手866

可惜放到房间隔一睹强只剩这个速率了

房间里

房间里

网友A:
来晚一步,车开走了

网友B:
这玩意木有网卡白名单?

10年前的ThinkPad T430就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木有网卡白名单?

10年前的ThinkPad T430就有了

楼主换的网卡标签带FRU号,是联想特有的,有这个,再平台对应(6代u及以上)就能用的了,其他品牌机器有一些也带白名单的不能用这个带FRU号的网卡,其他没白名单的机器则不挑卡

网友C:
花这钱居然只有两根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木有网卡白名单?

10年前的ThinkPad T430就有了

联想白名单我也有听说,就去查了下,有人说“16年后的本子,网卡不存在白名单了”,也有人说ax200的ac版本马甲在白名单里,就试试碰碰运气,结果真的不用改bios去名单就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花这钱居然只有两根天线

除了苹果用的3x3垃圾bcm94360以外,还没有超过2x2的笔记本无线网卡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楼主换的网卡标签带FRU号,是联想特有的,有这个,再平台对应(6代u及以上)就能用的了,其他品牌机器有 ...

所以这网卡型号是联想向英特尔定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以这网卡型号是联想向英特尔定制的?

型号不是,只是定制写入一个信息而已(OEM产品),联想机器读取到有网卡但认证信息读取不到就不开机(bios自检不过)认为网卡故障(或者不插网卡或者插他认证过的,认证过的也不是随便就能用,还得看型号)

网友:
5G信号还是弱啊稍微远点就不行了,隔墙更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来晚一步,车开走了

看我发的帖子,我找来了67元的车

网友:
可以的,我的华为matebook13 之前rtl8822ce网卡,蓝牙2.4g和wifi冲突,自己换了个ax200好多了,不过我某宝买的花了89大洋

网友(2022-05-25):
现在ax200已经贵了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