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刚买米家安酷小电钻

楼主(2020-05-10):
刚买米家安酷小电钻,松开按钮时会有咔咔的异响,正常吗,不正常我就退货了,上传不了视频。电池还有使用痕迹

网友:
粗粮也出这玩意?正常应该不会响吧

网友:
单环夹头,有自锁的,开关按到底再秒放,电机急停,自锁结构当然会发出声音锁死夹头

网友A:
19元的龙韵不香吗?

网友:
这二货,好像都没有扭矩调节

网友:
引用 网友A:
19元的龙韵不香吗?

每个人看法不一样 便宜电钻虽然能用 但是有时候确实不好用 龙韵 富格这一类都有一个缺点 扭矩调节太不线性 我拧过螺丝试了 好点的都是一个自攻丝比一个矮一点 便宜的不行 这个对于有些人来说算是很大缺点了 当然组个柜子什么的是足够 不过lz这个我没见过 不知道属于哪一类

网友:
我比较喜欢这种电钻 也不贵 国产的锐奇老款有刷 但是很好用 一档扭矩拧电脑主板螺丝都没事

网友B:
你说的按钮,是不是开关?如果是松开开关,电钻带电子刹车功能的话,是会急停,电刷处还有些火花,也会有声音。正常。

网友:
没用过,之前想买来着。是不是无极变速?

网友:
年轻人的第一把电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按钮,是不是开关?如果是松开开关,电钻带电子刹车功能的话,是会急停,电刷处还有些火花,也会有声 ...

这款是无刷电机

网友:
响,换挡不顺畅,续航一般,力量一般,钻孔都能堵转,不知道无刷机堵转咋描述,应该是保护停机吧,但是这货是3.6v无刷机,我留下它的最大原因,反正多它一个不多,用不上的东西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