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换净水机滤芯,拆活性碳芯和RO反透膜

楼主(2020-05-10):
净水机使用时间到了,换一套。PP棉就是压缩棉,没啥拆头,拆一下活性碳和RO反渗透膜看看吧。

新芯到货

送个万能板手

第一极PP棉,还挺干净的,只是时间到了,还是换了吧,不换不太放心

看干净程度,是不用换的

前三级,第三极黑色,是原来安装工,把第二极颗粒活性碳预冲洗不够,都是碳染的色

前三级端面,看活性碳端面有点脏

前三级

把新的摆出来

拆包

本贴主要是拆滤芯,换新过程不播了

旧的5级都装袋子里

开拆活性碳滤芯,2级和5级都活性碳 2级是颗粒活性碳,5级是压缩活性碳,但是,拆下之后区分不开,拆开里边也看不出区别,可能是有水的事吧

不知道哪个是2级哪个是5级了。据说这些碳粒养花当花肥用得上,收集起来了

1级和3级过滤棉,1级是普通棉,3级是超精棉

亮亮相算了,没啥拆头

重点在于这里,拆RO反渗透滤膜

先把白色胶带撕掉

取下黑色密封圈

转下贴,别插楼

楼主:
揭开最外层密封层

接着拆

一层滤网一层滤膜,然后捲起来,就这东西,好百元

滤网

滤膜

全部扯开

“三明治”

滤网,可以留着,不定什么时间能用上

很细

有粗细两种网

网只作用是支撑和过滤

粘得好结实,撕不开

最后一层怎么撕都撕不下

剩这点撕不下

用剪刀,太滑,见血了

包扎好

接着清理

最后,另一只手,唉,太滑,不好操作

最后,觉得留下这些还有点用,碳粒给老婆当花土了,其他都扔掉

全贴完,谢谢关注!

网友A:
晕!建议下个净水器换快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晕!建议下个净水器换快拆吧

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晕!建议下个净水器换快拆吧

人家拆的是滤芯,不是净水器部件。他这种净水器就是一个杯子一样的,把上面盖子拧开一换就好了

网友:
居然受伤了!

网友B:
太浪费
1, pp棉这么干净为嘛要换?
2, ro膜换的指标是啥?
有这瞎折腾的钱, 还不如上更大流量的

网友:
请问这玩意耗材支出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太浪费
1, pp棉这么干净为嘛要换?
2, ro膜换的指标是啥?

我的一年多了,看起来和楼主的差不多,还没换又装起来了

网友:
都自来水烧水喝的,没用净化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揭开最外层密封层

得笛子一根,密封圈若干。哈哈
说实在话,兄弟你有点上当了,拆的2个活性炭滤芯都是颗粒炭。压缩炭类似蜂窝煤制作方式做成一体的炭芯,其成品外观主要特征是外面包了一圈粗网布。
第5级的后置滤芯,正常储水式的饮水机才需要(另有一些炒概念产品,此级用来添加微量元素、改变酸碱度,见仁见智),一般是小T33(椰壳烧制炭),主要作用是滤除储水桶内的储水包膜材料可能释放的物质导致的异味。
颗粒碳会掉碳粉,第3级的黑色由此而来(预冲洗会好些),现在最后的第5级也用它,就陆续进入你取用的饮水之中,虽然无害但属多余
个人陋见,说错勿怪

网友C:
“快拆”,大概是指韩式饮水机构造,滤芯和滤筒一体,更换滤芯时拧下拧上滤筒即可,不过价格不便宜,性价比不高

网友:
那级发黑的PP免滤芯,是因为安装活性炭滤芯之前没有先用水把滤芯的碳粉冲洗干净

网友:
快·去打破伤风针·····要不··万一的话····会有生命危险 ·····
看着不还挺干净嘛····
那··比如水用的少······也时间到到就换?时间指多长?

网友:
这太血腥了!少儿不宜。。。。。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太浪费
1, pp棉这么干净为嘛要换?
2, ro膜换的指标是啥?

表示支持,我家的更换的时候pp棉都是黑的了,ro膜换的时候基本不出净水了,滴答滴答的出水,ro膜上我拆开看了整个都变成黄色的了,膜上一层厚厚的水垢。楼主家的自来水水质挺好的,看起来都没必要换啊

网友:
桶装水6元一桶送上门,大概7-10天喝完一桶,算了一下,划不来自己装纯水机,耗材的钱不便宜。

网友:
桶装水合格率确实各地普遍不高。不过我感觉桶装水好歹还有人抽检一下合格率,自己家净水器出来 的水合不合格都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快拆”,大概是指韩式饮水机构造,滤芯和滤筒一体,更换滤芯时拧下拧上滤筒即可,不过价格不便宜,性价 ...

小米的就是那样
耗材太贵且不环保

网友:
引用 网友D:
表示支持,我家的更换的时候pp棉都是黑的了,ro膜换的时候基本不出净水了,滴答滴答的出水,ro膜上我拆开 ...

是啊, pp棉黄褐色的我都不换, ro膜其实可以在自来水下冲洗的 -> 关键是净水tds不升高, 既然不影响水质就没必要换了.

所以现在用的是400g的, 准备再换就换600g或者800g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