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发一个自己总结的SM3280、SM3281改参数的教程

楼主(2020-05-11):
现在有很多朋友玩3280、3281,我身边就有不少。但是他们普遍都不是很清楚怎么改参数,经常就问我:这个片上3280/3281需不需要改参数?怎么改?等等问题。为此我就想出一个教程去教一教怎么改参数。这里以3281为例子,3280改法差不多。(注:本帖仅为自己的改法,勿喷,若有没提到的东西欢迎补充)一楼为教程,2楼为补充内容。大晚上熬夜凌晨写出来的帖子,不容易,不喜勿喷。

首先,打开量产软件的文件夹,会呈现一下几个甚至多个文件夹,先打开UFD_ALL_DBF这个文件夹,剩下的暂时不  ...

这是打开后的界面,选中要改的主控的DBF文件打开,用记事本打开就行(以3281为例子) ... ... ... ... ...  ...

打开后的样子,此处闪存以东芝7DDK为例子

先在上面随便找一行参数复制下来

然后在Flash Master上找到自己颗粒的闪存ID,复制下来

然后把刚刚复制下来的那行参数的前6位改成自己的颗粒ID,后面的颗粒名称也可以自己改改,改完记得保存 ...  ...

接着打开UFD_ALL_ForceFW这个文件夹,找到对应自己主控的FFW文件,同样,用记事本打开也没问题 ... ... ... ...

打开后的界面

接着,找一段编码复制下来

还是先上Flash Master去复制自己的闪存ID,接着把那原来的闪存ID替换成自己的闪存ID,改完记得保存。 ... . ...

楼主:
刚刚那样就算是改完了,但是同样需要注意一些要点。

1.FFW文件的作用是告诉软件该刷那个固件,切记不能乱改,否则容易变砖。此处我说一些选择固件的方法,这些固件都存放在UFD_3281AB这个文件夹中,3280也是差不多的
1-1东芝、闪迪的闪存目前只有19nm、15nm、A19nm的能上3281,这些东西用SM3281AB_ISP_MLC_SD_15nm.BIN开就行
1-2目前英特尔、镁光的L06B,B0KB,L85,L95,B16,B17,B27都能上3281,L06B、B0KB都用SM3281AB_ISP_MLC_L06.BIN开,L85,L95用SM3281AB_ISP_MLC_L85c.BIN开,B16,B17用SM3281AB_ISP_TLC_B16.BIN开,B27有自己的BIN文件
1-3(待补充)

2.要是FFW文件里没有自己闪存需要的BIN文件该怎么指定,其实也很简单,FFW文件的参数其实分三行,在第一行中是指定刷哪个固件的(第二、三行我也不知道是干啥用的),只需把自己需要刷的固件名称粘贴上去就可以了,只用改第一行,别的不用动。举个例子:我的闪存是英特尔的L06B,但是FFW文件里没有相应固件的参数,得自己改,就把别的闪存参数先复制下来,前面的ID改成自己的闪存ID,后面那个固件名改成SM3281AB_ISP_MLC_L06.BIN就可以了

所有需要的软件论坛里应该都有,如果有需要的或者懒得搞的可以私信我留邮箱

网友:
其实24nm也可以上(3281不知道 3280可以用),一样是15nm mlc固件,之前贴过8e2h

网友:
很久不玩了,收藏先

网友:
兄弟的教程好,谢谢分享,昨晚你还真加班发出来了,赞一个

网友A:
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帖子。截图里面改动的参数 如果能够选中背景呈现蓝色再截图 看起来就比较清晰了。
另外,楼主 这个论坛的    高级会员 是个什么级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帖子。截图里面改动的参数 如果能够选中背景呈现蓝色再截图 看起来就比较清晰了。
...

高级会员也就是个别的用户组,得氪金才能获得,主要是当年在论坛上卖东西,然后高级会员可以提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帖子。截图里面改动的参数 如果能够选中背景呈现蓝色再截图 看起来就比较清晰了。
...

最小天数是90天,一次就得9000M币左右,有点心疼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小天数是90天,一次就得9000M币左右,有点心疼

你把它平均下来1天 100M币想着就没那么心痛了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它平均下来1天 100M币想着就没那么心痛了 哈哈

就是不能一天一天分期付

网友B:
光有图没解释看的一脸懵逼

楼主:
你仔细看,解释就在图上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有图没解释看的一脸懵逼

你仔细看,解释就在图上遍

网友C:
楼主可以看一下SM3280和3281固件的SHA1值或者MD5值
会发现有惊喜
将3280的FFW文件名称改为3281的名称,量产一下3281
测一下速,又会发现一个惊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看一下SM3280和3281固件的SHA1值或者MD5值
会发现有惊喜
将3280的FFW文件名称改为3281的名称,量产 ...

记得之前似乎风沙有研究过这个,不过不能保证稳定性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仔细看,解释就在图上遍

看你2楼补的才看懂点  光图是懵逼的  没字插图解释  图里也没有

网友:
收藏下,谢谢无私奉献!

楼主:
帖子别沉啊

网友(2020-08-28):
不错的帖子,帮忙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