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PS3109-S9-J DOS下刷完固件 关机之后还是不认盘!求dos固件!!!

楼主(2020-05-11):
PS3109-S9-J DOS下刷完固件 关机之后还是不认盘!求dos固件!!!

网友:
这个主控不建议折腾了,开好了也用不久,性能也鸡肋,还是搬板吧。

网友A:
刷写不是提示你没有成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写不是提示你没有成功吗?

最后的提示是 模式不对
按照网上查的 提示 电脑关机
关机之后在开机就能识别 硬盘! 但是我的就不行 不断接就不认盘

楼主:
有没有老大懂的 帮帮忙啊!!

网友:
短接认了后dos下重刷

网友(2020-06-14):
和楼主一样,关机后再开卡LOGO

网友:
PS3109不是有很多个BIN固件么 你可以换一下DOS刷工具里的FW.BIN版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