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修红米6-拆耳机插座

楼主(2020-05-11):
话说老头子之前用的红米6,一直显示插耳机的状态,手机听筒和外放都没声音了。
凡事不要慌,先拿出个手机出来,问 一下度娘。
然后各种软折腾,无效。决定拆了3.5耳机插座。

塑料后盖,纯粹扣紧的,充电口旁边,用指甲抠它。

拆了,不暴力不成活。主要是电烙铁没找到。

然而还是显示插耳机状态,抢球不成功。
拆机需谨慎。

这个还能再抢救一下不。
==================================

应该是爆了个电阻的原因

然后听了9楼老王说的,把附近几个电阻弄掉了。
然而还是没有起作用。@隔壁邻居老王

再次抢救失败。
好在还能开机使用,结果也没有变得更糟糕。

还是显示插耳机状态。
还能继续抢救不?

后续: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5085

网友A:
而我是两三个地方都有电烙铁,万一有一个地方找不到,另外一两个地方有备用。热风手柄有一个数显款,一个旋钮款,还有一个万里电吹风机当拆焊热风,也都放在不同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而我是两三个地方都有电烙铁,万一有一个地方找不到,另外一两个地方有备用。热风手柄有一个数显款,一个旋 ...

家里太小,不想放太多重复用不上的东西。
正在努力攒钱买房子,买了房子就可以一个房子放一个了

网友B:
牛 钳子不错,把屏钳碎就不显示插耳机状态了

网友:
主板有进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牛 钳子不错,把屏钳碎就不显示插耳机状态了

你的存在,完美的体现了 ‘问题解决不了,就把提出问题的人解决掉’ 的奥义

楼主:
应该没经过水。
或者进过汗水和浴室的水蒸气

网友C:
耳机座不容易坏的,结果直接拆了,建议去找个靠谱点修手机的去修,楼主再折腾下去,主板坏了也整不好这个毛病

网友D:
我以前的小米4C也碰到过这个毛病,不是耳机孔的原因,换了新的耳机孔还是一样,最后是把耳机孔周围的几颗电阻都拆了,它就不会显示耳机模式了,
以后要听歌就只能用蓝牙耳机或者多插一个TYPE-C接口内置音频解码芯片的那种转接线。

网友:
果然是拆了

网友:
炸了一个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耳机座不容易坏的,结果直接拆了,建议去找个靠谱点修手机的去修,楼主再折腾下去,主板坏了也整不好这个毛 ...

以为是耳机座短路了,就拆了
反正这玩意也没人用了,就拿来拆着玩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以前的小米4C也碰到过这个毛病,不是耳机孔的原因,换了新的耳机孔还是一样,最后是把耳机孔周围的几颗电 ...

那你的小米4C的听筒和外放正常不?

楼主:
不暴力不成活。
不报废不换新。

楼主:
应该是的。
不过这里我不敢乱动手

网友E:
上面黑色的好像什么烧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面黑色的好像什么烧糊了

爆了个电阻

网友:
耳机模式不一定是座子有问题,主板故障也会导致,本人修手机的,可以帮维修一下,耳机模式不能外放确实麻烦,联系qq(493816194)

网友:
大力出奇迹啊,没有专业工具暴力拆解只会越搞越坏

网友:
用斜口钳还抢救个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