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万利达LT7402液晶电视,无法点亮

楼主(2020-05-11):
开始偶尔点不亮,过以后能点亮,后来就一直点不亮了。插上电源,电源指示灯红灯,用电视按键和遥控器开机,电源指示灯都显示蓝色,可就是屏幕点不亮。
有没有大神指导一下,哪里的问题?

网友:
开机用手电照下屏幕有图像的话就是背光坏了

网友:
如果按二楼方法试了没图像,可能是高压版坏了

网友:
最简单的也不说说有没有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