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驰伟插排

楼主(2020-05-11):
五块多性价比还可以

网友:
虽然小,开关、LED该有的还都有,还是铜条的

网友A:
电线有几米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线有几米长?

一米长                                                                                                    字数

网友:
我一直留意,普宁产的,电源线的外皮和内芯颜色看着怪怪的

网友:
这个地线是铝的

网友:
五块多的话,还是性价比高

楼主:
是铜是铝无所谓了,这价钱还要啥自行车

网友B:
我之前也拆过,印象里入线是一铜2铝还是都铜包铝来着,就没再推荐过这个牌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也拆过,印象里入线是一铜2铝还是都铜包铝来着,就没再推荐过这个牌子 ...

我也拆过,零火线刮开看是铜线,地线没注意!!

网友:
这牌子可以的 我撸过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也拆过,印象里入线是一铜2铝还是都铜包铝来着,就没再推荐过这个牌子 ...

带小功率电器还是可以的

网友:
这个牌子的插排有些省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