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小米13.3笔记本,更换屏线,解决显示INT的问题。

楼主(2020-05-11):
既然没有问题,那就开始装回去了:

搞定了。

  • 关闭
  • 上传图片
  • 网络图片

网友A:
质量这么烂? 貌似这电脑出来没多久啦

网友:
夏普屏,良心哦!

网友:
那质量真的比较次了

网友B:
楼主不说只看C面我以为是某个品牌的电脑,太像了

话说这个排线这么快就坏了?质量貌似不太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质量这么烂? 貌似这电脑出来没多久啦

买来没多久就出这个问题了,一直拖着,现在受不了了,买个屏线换掉。

楼主:
上班实在是闲的蛋疼,把屏线也拆了,
仔细的看了一下,供应商是纬创,每根线的焊点处都有打胶固定,黑色屏蔽胶纸包裹的也还可以。
然后看了一下屏幕端和主板端的焊点,也没有发现有脱焊的问题,估计是其中一根线中间断开INT了。
也懒得去量了,直接丢垃圾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说只看C面我以为是某个品牌的电脑,太像了

话说这个排线这么快就坏了?质量貌似不太行 ...

什么叫偶像,照着抄的,要什么设计师,苹果的设计就是最好的设计

网友(2020-08-23):
不能换内存就是硬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