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除锈防锈测试

楼主(2020-05-11):
主要是记录一下时间,并看看能管多久不再修,工序尽可能的少参与

除垢剂一包 羟基丙三酸    没有可以用柠檬酸代替,兑点水化开,兑半瓶可乐,配比不是很精确 随手加的。浸泡时间大约10小时,下班前泡,上班检查。

下面是除锈前

下面是除锈后,最大颗用铜刷子刷过,下面两颗是用自来水冲冲

网友A:
请问楼主 k30p 满电能待机多久啊。

网友B:
一般都是锈死在一起的才需要除锈吧?这种直接换新了。

网友C:
醋酸也可以吧?

网友D:
效果可以。要怎么防再锈?镀锌?镀锌钉,钣件很耐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 k30p 满电能待机多久啊。

轻度使用2天,重度使用(游戏、视频)1天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是锈死在一起的才需要除锈吧?这种直接换新了。

只是实验品,不考虑适用场景。
如果要考虑,可以适用小的尖嘴钳,园艺用品比如修枝剪。

楼主:
引用 网友C:
醋酸也可以吧?

也可以,只是在试验一下,可乐中的酸能不能形成保护层
而且都是食用材料,相对比较放心

以前试过饱和盐水+电
洁厕灵
还有一种以涂上去就变成黑色的带锈除锈液
(效果都非常迅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效果可以。要怎么防再锈?镀锌?镀锌钉,钣件很耐锈

还在试,就是想看看  接下来什么都不做能抗多长时间不生新锈

楼主(2024-11-09):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 k30p 满电能待机多久啊。

四年使用回复,新买待机2天没问题,现在,b站看视频,不开5g,一天。

楼主:
吼吼吼,好久以前的帖子,现在这种小零件不怎么处理了,用激光小功率滋一下就行。话说1990年的时候,武汉生产的二氧化碳激光管能烧木头,什么附件都不带,一根2w。现在,半导体的打标机不到1w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