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带单片机的米尼PC2017A电蚊拍拆解并维修不开机故障,附电路分析

楼主(2020-05-11):
天气越来越热,蚊子也多了起来,老妈说翻出来的电蚊拍用不起了,充电也没反应,就去看看

这电蚊拍是芭蕉扇外观

两层地网夹高压网结构

手柄处有显示窗

侧面是开关和充电口

背面中间是铭牌和条码

端部是电池盖

开关、充电,整个电蚊拍确实一点反应都没有
只能拆开看了

先拆电池盖
打码的18650电芯,标记容量1600mAh
生产日期应该是2017年

电池电不少,应该是充过一段时间的原因

继续手柄开壳

控制板部分

两个LED数码管

两个按键
这个电蚊拍是抓住手柄就能电蚊子的,不抓不电

板子正面没几个件,都在底面

高压板

看元件和一般铅酸的电蚊拍应该是一样的原理

先测电源开关,木有开路或接触不良的问题

再把控制板拆下来

底面元器件还不少

充电接口板倒是简单

背面有版号等

楼下继续检查

楼主:
控制板细节
左侧是充电电路部分

充电用了4060,比二极管+电阻放心多了

中间是主控部分

MCU芯片用的新唐的

3.3V的LDO

右侧是按键、接线等

发现这个贴片电源滤波电容有锡渣,估计是偶拆板子时抖上去的

扣掉,其他未见明显异常

简单看下接线,把高压板分离后直接接3.7V锂电

终于亮灯了

试下高压部分

啪啪啪的很给力呀

看来就是控制板的问题

去掉高压板,单检测控制板

MCU的电源没问题

把大部分电路分析了一下

应该是这样的

外围元器件测试均正常,判断可能是MCU虚焊

补焊之,通电后终于亮灯了

插电源充电,也有显示了

原样装好

插电,a、d、f段循环亮,表示充电ing

开电源显示“HI”,高压提醒吧

按下手柄,手柄前端LOGO点亮

老妈终于可以电蚊子了

最后附上后画的电路示意图

方便大家参考

这个米尼锂电电蚊拍的做工很不错,直接用锂电劲足、续航好,而且是电池仓设计,可方便更换电芯

这样的电蚊拍可以做便宜点,也省得铅酸的垃圾货满天飞了

网友A:
最后问题在哪里?

网友B:
这电蚊拍挺高档,是神马问题?

网友C:
找到故障点,修复了吗??
接着上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蚊拍挺高档,是神马问题?

刚更新完!

MCU虚焊了,补焊一遍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问题在哪里?

更新完毕,欢迎再次围观

网友:
一个电蚊拍竟然用了一颗mcu,太高科技来了

网友:
谢谢分享。。。。元首顶呱呱。。。。。

网友:
这个东西,给个MCU,还给数码管,多少钱吗?

网友:
可惜只有两位,应该像充电宝用188两位半,升压器电路加强散热,一直输出的话,好像可以改负离子发生器。

网友:
直接锂电池的啦

网友:
没百八的下不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到故障点,修复了吗??
接着上图啊

补焊主控芯片就OK了
图已上全

网友:
米尼生产电热水袋之类的小家电很久了,也能出现虚焊,这简直就是八九十年代的专用名词了,如今也能出现。国产化进程需要不断提高质量啊。

网友:
电蚊拍里的高级货,前端有个LED不做照明灯而用来显logo?

网友:
你这个电蚊拍好高级

网友:
高级货,第一次见到带MCU和数码管的电蚊拍

网友:
这电蚊拍简直就是电蚊拍界的高富帅,反正我就没见过这么高端的电蚊拍,都是垃圾铅酸加垃圾电路的,一眼就看得出差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