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一个小手电,大家看看怎么样

楼主(2020-05-11):
个头不大。第一次见这样的电池,外壳有充电口,电量指示灯

网友:
这电池好像把底下的负极引到上面了吧,上面加了个小板

网友:
好像是采购商回扣挺高的海洋王,电池里面应该有引线,引出到两个同心轴正负极电路板,优点不会反接,缺点需要特制封装电池。

网友:
看上去还不错

网友:
这是把电池和驱动做在了一起?

网友:
外观小巧。不错

网友:
这电池比较特别,两头都是电路板,一环一点那头应该是接开关的,电池不行了可以把外皮扒了,将板子移植过去就行了。

网友:
看电池我就猜到是海洋王哈哈,据说厂家是故意这样搞的,不通用,配件賺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