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两种颗粒H27QDG8M2MW2 H27QDG8M2M5R 慧荣2258 求指教 怎么设置

楼主(2020-05-11):
两种颗粒H27QDG8M2MW2  H27QDG8M2M5R  慧荣2258  求指教  怎么设置

网友A:
去下载HY16的专用包,IM3D的包开不了这个颗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下载HY16的专用包,IM3D的包开不了这个颗粒

谢谢哦,我有很多版本,再试试,有些版本短接都不识别,少数几个能识别

网友B:
眼神不好 就要多看看医生
这是2256K,不是2258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眼神不好 就要多看看医生
这是2256K,不是2258

小唐回复确实暴躁,但好像没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眼神不好 就要多看看医生
这是2256K,不是2258

接错图了
我就这些2256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下载HY16的专用包,IM3D的包开不了这个颗粒

只能选一种,一直protest   想使用erase all  一直提示 it is no isp mode

网友(2020-10-06):
楼主开出来没有?

网友(2021-03-16):
楼主能给我发一份sm2258所有的开卡软件吗,网上下了好多都搜不到。我看你有好多版本我想试一下哎救一下我的固态硬盘。82187803@qq.com 感谢

网友(2023-02-21):
谢谢分享,我感到很多固态开卡后速度都不很快,有大佬解释下呗

网友(2025-03-10):
开成了吗?分享一下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