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空调外机突然不转,原因大揭秘,高手进来

楼主(2020-05-11):
家里空调,中午使用正常,晚上开机不制冷,用功率表测试,功率偶尔增大到2800瓦,然后又变成60多w,如此反复,23定频机应该是700w这样正常,请各位大师指点迷津,外机有抖动轻微但是风扇不转,内机风扇正常,风力忽大忽小,谢谢大神,邀请衡水家维兄弟进来看看,还值不值得修。

网友:
把外机风扇电容和压机电容全换了就好!你这种现象应该是外机风扇电容失效

网友:
拆机版块不拆机...

是23定频机? 看看压机电容有没有失容,再测风扇电容/风扇有没电压到/线圈阻值.

网友A:
应该是外机压缩机没启动。压缩机电容失效,换电容吧!

网友:
启动电容吧?换掉他!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外机压缩机没启动。压缩机电容失效,换电容吧!

字数补丁

网友:
压缩机没有起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外机压缩机没启动。压缩机电容失效,换电容吧!

那功率怎么忽大忽小,难道堵转了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功率怎么忽大忽小,难道堵转了吗

尝试起动,功率很大,起动失败保护,功率很小,保护冷却消失后再次尝试起动,如此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外机压缩机没启动。压缩机电容失效,换电容吧!

刚才看了一下,当外机嗡嗡响的时候,功率飙升至2800w,然后内机风扇风速变很小,外机间歇不响时候,功率60w这样,内机风扇风速变大,大神们是电容的原因么,美的大牌子居然那么不经得啊

网友C:
标题党,感情是等着大家帮你揭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标题党,感情是等着大家帮你揭秘啊

感谢各位大神啊,我也怀疑是启动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尝试起动,功率很大,起动失败保护,功率很小,保护冷却消失后再次尝试起动,如此循环。 ...

大师分析有道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看了一下,当外机嗡嗡响的时候,功率飙升至2800w,然后内机风扇风速变很小,外机间歇不响时候,功率6 ...

我买的美的,还刚过质保期烧主板呢。
大半夜的吓人一跳,整个空调跳闸不动了。

网友:
换个电容基本能解决

网友:
压缩机电容失效

网友:
外机嗡嗡响,一般原因是压缩机未启动,功率忽大忽小是因为压缩机内部有过流保护。说明:压缩机未成功启动或者堵转,电流会超过过流保护器的额定电流,从而使保护器动作断电。一般此问题是由于压缩机的启动电容(23的空调一般是25-35UF之间)失效。更换可以解决,但是有些时候,不排除压缩机线圈匝间短路,或者压缩机的接线桩头烧坏引起断线),最好在更换前,测量一下三根线的线与线之间的阻值(万用表X 10档)和线与压缩机外壳的阻值(万用表X 1M档),来简单判别压缩机本身有没有故障。最后看看制冷剂是否缺少(一般空调缺制冷剂[缺1个压力制冷效果还能勉强或者差别不是很大,缺2-3个压力,高压管会持续结霜])。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看了一下,当外机嗡嗡响的时候,功率飙升至2800w,然后内机风扇风速变很小,外机间歇不响时候,功率6 ...

格力也是一样,我们那层办公楼原有5个格力蜂鸟空调,第三年开始每年都要换2-3个电容。

网友:
先从简单开始检查:电源插座,电源线的接线是否有接触不良,再在室内机中量一下启动时的电源电压,如果都正常,那就是外机电容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