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请问师傅:这个开关电源外壳右下角标红点那个小框表示什么

楼主(2020-05-11):
师傅:这个开关电源外壳右下角标红点那个小框表示什么?谢谢!

网友A:
出厂测试啊,ac测试ok,dc测试ok,对应输入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厂测试啊,ac测试ok,dc测试ok,对应输入输出

意思是个人使用时不需要关注那个地方,是吗?谢谢啦!

网友B:
不用管他,那是个信号而已,高压和低压就绪的时候都会发送出来个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管他,那是个信号而已,高压和低压就绪的时候都会发送出来个信号

谢谢你给俺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