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阻容降压电路中P=UI吗?

楼主(2020-05-11):
下图是根据一个全新正常工作的即热式热水器实物画出的局部电路图,很简单的阻容降压供电,断开A点串万用表测得电流约40~50ma(交换表笔测出值不一样),恢复A点,断开B点串万用表测得电流20ma,B点电压7V,这个电路功率怎么算呢,是220X0.04~0.05=8.8~11W呢还是7X0.02=0.14W呢?有点懵,请教大家,谢谢!之前大意图有处错误(现已更正),感谢6楼斧正。

网友:
可以加个7805保险一点

网友A:
以A点数据测算的是视在功率,以B点数据测算的是有工功率。有功功率与视在功率之比为功率因素。

网友:
应该是接近后者,用带真有效值的电功率表测一次就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A点数据测算的是视在功率,以B点数据测算的是有工功率。有功功率与视在功率之比为功率因素。 ...

谢谢,应该是这样吧,那通俗的说这个电路在电网中的耗电量是多大呢?

网友B:
图画错了,下面的二极管应该接红线位置,不然降压电容没有放电回路,电路不工作。
万用表测a点电压电流电流是视在功率,b点电压电流是有功功率,两个关系是有功=视在x功率因数,电容两端是无功功率。三者关系:视在=√(有功^2+无功^2),电容在电路中只限制电流,理论不消耗功率,因此b点电压电流才是实际消耗的有功功率~

网友:
哦对,总有功还要加上27欧的限流电阻上的功耗,二极管功耗就忽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画错了,下面的二极管应该接红线位置,不然降压电容没有放电回路,电路不工作。
万用表测a点电压电流电 ...

感谢斧正并解答!这是否意味着对于交流用电器单纯测输入电流判断功率大小是不靠谱的,尤其像这类采用阻容降压供电的,视在功率与有功功率很可能差别巨大(在这个电路中几乎相差10倍),可以这么理解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斧正并解答!这是否意味着对于交流用电器单纯测输入电流判断功率大小是不靠谱的,尤其像这类采用阻容 ...

嗯,对于非纯阻性负载基本可以这样说,你这个例子这样的测量a点既不是有功功率的电流也不是无功(这么称呼其实不严谨,实际属于一个正弦余弦功率角度的问题,暂且这样叫便于理解),其实连视在都算不上,容性感性负载经整流滤波的负载电压电流相位角波形发生很大变化,而且还是半波整流,电流非真有效值万用表就连电流都是测不准的。一般准确测量交流负载需要功率计来测量,它测量采样属于真有效值采样(老掉牙的古董除外),可以准确测量出电路输入电流大小,电压电流相位差计算出cosΦ也就是功率因数。用测量的电压x电流x功率因数算出有功功率,你这个电路b点两端的电压越低功率因数也越低,输入是220,半波整流后阻性负载才用到7v,绝大部分电压都落在降压电容上,无功成分巨大,所以说功率因数能有0.1-0.2都算不错了,所以你测量a点和b点计算功率两个差别能有将近10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嗯,对于非纯阻性负载基本可以这样说,你这个例子这样的测量a点既不是有功功率的电流也不是无功(这么称 ...

学习了,单相电路看似简单,其实很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对于非纯阻性负载基本可以这样说,你这个例子这样的测量a点既不是有功功率的电流也不是无功(这么称 ...

非常详详尽,真是太感谢了!麻烦你我想再请教一下:
1、这个电路用电度表计量的话耗电量是不是7X0.02=0.14W,再加上27Ω限流电阻上耗的电?
2、那个27Ω限流电阻消耗的功率该如何计算呢?
3、市售的那些功率计量插座能否测出真实功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详详尽,真是太感谢了!麻烦你我想再请教一下:
1、这个电路用电度表计量的话耗电量是不是7X0.02=0.1 ...

1 正确
2 a点电流^2 x27
3 能

网友:
P=UI适用所有电路

网友D:
个人认为这里面测试A点和B点的电流都是不是很理想,因为两边都是脉冲电流.应该测试100R电阻的压降,这个电位差是一个相对恒定的直流电压,然后用 测得的电压/100得到主支路的电流,(支路的电流X27R+0.7+B点电压)*支路的电流 ~= 整个电路功耗.这里需要抛开CBB电容充放电和1.2MR电阻的损耗.
千万注意调试不能断开100R电阻或5V稳压管灯负载电路,不然就会470U电容冒热气.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人认为这里面测试A点和B点的电流都是不是很理想,因为两边都是脉冲电流.应该测试100R电阻的压降,这个电位 ...

谢谢!这比较严谨了,但你前面说测100Ω电阻压降算出主支路电流,后面又用支路电流算功耗,既然测A点不理想,那支路电流怎么得出来呢?没怎么明白这个计算公式(或方式)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你前面说测100Ω电阻压降算出主支路电流,后面又用支路电流算功耗,即既然测A点不合适,那支路电流 ...

不好意思描述错误哈,我的意思是把这个电路当初了个一个大环路,主支路电流就是支路电流,因为除了倍压的4007在充电容时电流方向反的之外,所有电流就流入B点给470UF充电,而实际的负载全部串联在100R电阻上.所以为了好计算我们直接取100R电阻的压降就能得到主支路电流也就是公式的支路电流.A点的电流实际是50hz的交流脉冲波形,普通方式测量会有很大误差不便于计算功率,而B点是50hz的直流脉冲波形,也不太适合用普通电流档做精准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好意思描述错误哈,我的意思是把这个电路当初了个一个大环路,主支路电流就是支路电流,因为除了倍压的400 ...

哦,明白了!但下面那个4007不是倍压哦,而是在负半周时电容的放电回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单相电路看似简单,其实很复杂

确实如此!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哦,明白了!但下面那个4007不是倍压哦,而是在负半周时电容的放电回路。

虽然电压足够,但在电路中负半周的4007确实是倍压性质,先把负半周充进CBB电容,然后再CBB正半周时把冲进去的电叠加一起给470U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虽然电压足够,但在电路中负半周的4007确实是倍压性质,先把负半周充进CBB电容,然后再CBB正半周时把冲进去 ...

嗯,还真是这样